[技术问答] 为了方便描述,也方便大家指点,新开一贴

楼主(2019-12-19):
下列图纸  为实际图纸,下来波形为实际波形,电机电流为空载1000转1A24V的情况下测量的.     在图9标识中,我个人认为 只要A点电压 不超过 B点电压  两个管子 就不会贯穿,  黄色横线为开启电压.    请各位大佬把关一下,要是可行的话,明天加电流  加到15A 看看波形如何.  要是15A 也行的话 就继续加直到管子烧掉为止....
让我郁闷的是 我测量别人家的成品  波形非常平滑 一点尖都没有   基本电路都一样  PCB布局也差不多,感觉水平相差悬殊啊

网友A:
还真有可能是PCB的问题,或者是电路(模拟部分的)问题

网友B:
都不知道A和B是哪里。数字示波器,最讨厌别人贴照片了,明明可以截图的,清晰,文件小。

网友C:
你一直没有标出被驱动的MOS管型号。
查了一下,你用的驱动芯片是IR2101S,这芯片驱动能力非常有限,才130mA 270mA,如果管子稍微大点,则驱动会非常吃力。这应该是你死区、电流异常的最可能原因。
换驱动吧,EG2131应该是pin to pin替换,直接换了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A和B是哪里。数字示波器,最讨厌别人贴照片了,明明可以截图的,清晰,文件小。 ...

不知道 您说的什么意思,如何截图呢  我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截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直没有标出被驱动的MOS管型号。
查了一下,你用的驱动芯片是IR2101S,这芯片驱动能力非常有限,才130mA ...

电流 已经正常了   就是有那些毛刺

网友D:
加个小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E:
这个小扰动对实际应用有影像没

网友E:
另外这个扰动是每个周期都重复出现的吗,一模一样的?

网友F:
影响使用吗

楼主(2020-04-25):
由于疫情原因  无法上班 无法调试,今天 上班了  调节了一些个电阻  波形 勉强算是 可行了  请各位大佬 指正 . 有几个尖  还是 去不掉.  已经加了 RCD 回路.

楼主:
补充一点 48V 系统  现在 跑的是小电流  再过几天 先跑个10A 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