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充电口前端串PMOS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12-19):
这是一个给电子设备充电的接口周边电路。如图所示,电路左侧接DCDC12V,右侧接负载。Q8串在12V电源和充电设备的供电口之间,起什么作用?对高电压毛刺进行缓冲吗?

我增加LT1910限流电路能替代Q8吗?

网友A:
防反接电路,异常保护

网友B:
这线路确实莫名其妙,如果你确定DSG没有画错,则这个管子基本没有作用,反接的话,内部寄生二极管是会导通的,照样给后面杀伤力。
如果说可能有的一点作用,那就是栅极由于2个22uf电容的作用,让Q8有个稍微缓慢的导通过程,只是这后面线路需要这样的电压上升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电路,异常保护

能展开说明吗

网友A:
单独一个二极管或者PMOS管,是防反接的,接错电压极性不导通。
带芯片的,配套PMOS的,一般具备其它保护特性,具体看芯片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个二极管或者PMOS管,是防反接的,接错电压极性不导通。
带芯片的,配套PMOS的,一般具备其它保护 ...

左侧是DCDC电路,输出12V的,右侧是充电接口,接被充电设备的电池,即使反接也会导通

网友C:
负载在左边还是右边?
如果负载在左边吧?那么是防反接,电容都是没用的。
如果负载在右边,那么是抑制上电浪涌。。。。吧?

网友D:
有实物吗把Q8短接了看看什么效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在左边还是右边?
如果负载在左边吧?那么是防反接,电容都是没用的。
如果负载在右边,那么是抑制上电 ...

负载在右侧,应该是防浪涌,但是原理是怎样的,从仿真看似乎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同意3楼观点,绝不是防反接电路。

由于有容量较大的电容C65、C66存在,上电可以逐渐开启电压,有缓启动作用。不过C65、C66的容量还是小了点。改为470uF,软启动功能才明显。

网友C:
把电容都加上去,而且左边右边也都有大电容,就不一样了。

网友F:
Q8,应该不是反接,缓启动可能性更大。
防反接,是源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都加上去,而且左边右边也都有大电容,就不一样了。

有道理:

网友G:
这个不是防止反接的,一般是软启动,另外如果有按键或者限流芯片之类的一般会接P管的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防止反接的,一般是软启动,另外如果有按键或者限流芯片之类的一般会接P管的栅极 ...

这样接是不是可以省一个NMOS?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是不是可以省一个NMOS?

你那个芯片是控制NMOS的,可以换一个PMOS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芯片是控制NMOS的,可以换一个PMOS的芯片

这个也是NMOS,搜了半天几乎没有看到控制PMOS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NMOS,搜了半天几乎没有看到控制PMOS的

我找了一下,也没有发现用PMOS的,要不就只用NMOS了,这种芯片一般都自带软启动。同时用两种MOS管的,好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