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power_supply驱动相关的电池电量信息问题

楼主(2019-12-19):
最近研究了一下Linux底层驱动到android上层电池电量信息的传递过程,了解了底层电源驱动通过读取电量计的寄存器获取电池信息,利用内核的power_supply框架将电池信息传递给healthd,再通过上层BatteryService的回调获取电池信息。
问题:在kernel的power_supply框架中生成了/sys/class/powey_supply节点,里面保存了电池信息。在设备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电池电量变化时,是谁控制实时改变power_supply中的信息?而power_supply 中的信息是否直接提供给android上层读取?有了解的大佬告知一下代码的位置,谢谢

网友A:
电池驱动调试总结,电池服务 电量计驱动 调试方法 -
Linux Power supply子系统分析之一 -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大佬的回复,我也看了好多博客,知道是驱动power_supply框架产生的power_supply文件节点,就是不知道实时更新文件节点里面电池属性的代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