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AD单通道单次转换问题

楼主(2019-12-19):
程序要设置单通道单次转换AD转换。现在是,连续转换模式已没能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但却找不到像stm32一样设置scan位,即扫描模式没能;
现在的问题是,同时读取两个活以上的AD值,结果是会多通道连续转换,读出来的AD值以最后一个为准,这显然是不想要的。
,这是ad寄存器表,请教要怎么设置。

楼主:
有没使用过,指导下。

楼主:
根据你的指导,在库函数更改寄存器ADC_CHSELR,更改为先清零,然后再赋值要被选择的通道。这样就不会多次调用多个通道一直被选择。

网友A:
用工具自己就设置了啊

网友B:
用cube直接生成就行了

网友C:
我真没关心过这个细节  因为用cube直接生成代码非常的让人省心

网友D:
应该不能同时读取两个通道的ad值吧

网友E:
用单通道轮回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