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应广单片机,请教11位PWM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19-12-19):
应广OTP单核的芯片,例如PMS132B,里面的11位PWM计数器怎么配置才能产生波形呢?自己弄了一下午也没想明白,根据手册来配置寄存器根本产生不出波形,劳烦有用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官方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B:
就那么几个寄存器,设置好就出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现在已经搞定了,自己以为没配置出来的原因是开发板上测不到波形,把寄存器配置好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就能抓取到波形了

网友C:
我也是刚接触应广这个软件,什么都不懂,网上资料又特别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D(2020-01-19):
看数据手册吧,  一般器件手册活编程手册会对所有寄存器详细说明?

网友E:
LZ,上线了回我一下,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是用仿真板测试,但就这个11位的PWM一直搞不定,你上线了交流一下

网友F(2020-07-22):
引用 网友E:
LZ,上线了回我一下,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是用仿真板测试,但就这个11位的PWM一直搞不定,你上线了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有些型号的单片机11位PWM在仿真器上仿真不了,所以测不到输出,要下载到芯片上测试

网友G:
应广官网有demo的呀

网友H(2020-10-12):
可以仿真器仿真,你试一下
//***************pms132pa0输出1.7mHZ****************/
//***************11位PWM*IHRC16M********************/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01011*************************/
#include        "extern.h"
led                bit                pb.6;
word        pwm0_a1,pwm0_a2;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ADJUST_IC        SYSCLK=IHRC/2, IHRC=17MHz, VDD=5V;

$                pwmg0c                enable,reset,pa0,ihrc;                //
$                pwmg0s                /1/1;
//pwmg0cubh                //pwmg0上限高位
//pwmg0cubl                //pwmg0上限低位
//pwmg0dth                //pwmg0占空比高位
//pwmg0dtl                //pwmg0占空比低位
pwm0_a1                        =36;//34;
pwm0_a1                        <<=4;
pwm0_a2                        =18;//17;
pwm0_a2                        <<=4;

pwmg0cubl                =pwm0_a1$0;
pwmg0cubh                =pwm0_a1$1;
pwmg0dtl                =pwm0_a2$0;                //先写
pwmg0dth                =pwm0_a2$1;

$                led                out,low;
while (1)
{
led=1;
led=0;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

网友I:
也可选择AT32单片机,兼容st103的同时  新增两个32位定时器 支持pwm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