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ouch触摸相关问题

楼主(2019-12-19):
大家有没有遇到官方的STM8S2xx的触摸例程  直接用IA编译报错,提示未定义

error

error

网友A:
缺少库文件

网友B:
未定义是库文件缺失或者关联错误

网友C:
没有关联相关的库文件吧

网友D:
找找引用的库文件吧

网友E:
可以查一下他们应该在那个文件里边定义 然后引用就行

网友F:
没有引用定义他们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