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CD19264显示乱码

楼主(2019-12-19):
LCD19264显示乱码

楼主:
正常显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手去摸一下LCD的针就会乱码,这样究竟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怎么解决?

网友A:
有干扰,你不要摸,手有静电。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解决方法:
把针遮住,不许摸。

楼主:
我有一个别人做的,用手怎么摸都不会乱码。。。

网友D:
别人每隔一段时间刷一次屏

楼主:
刷屏会看得出来效果的,

网友E:
刷屏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4楼应该是正解,这些东西最好不要用手摸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加读忙信号。记得以前写一个LCD1602程序,不加读忙信号就有鬼影,加了就没事。

网友H:
稳定的话是不怕摸的吧

网友I:
不怕摸?除非你不刷新数据了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控制1602 4线控制的 正常动态显示都没问题 用万用表去接触它 就会有局部乱码  然后屏幕卡死 但是其他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百思不得其解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K:
应该是程序问题,我以前也用STM8S003驱动过19264。刚刚特地找出来摸了几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L:
刚刚刚解决了一个段码屏类似的问题,用手摸,就显示乱码。方法是定期把寄存器重新配置。

网友M:
原因可能是你摸的时候,液晶屏驱动心片复位了,之前配置的寄存器也复位了,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N:
可能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O:
有可能屏蔽做的不好呗

网友P:
说明电路板做的不好 或者电路的优化不好

网友Q:
人体自带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