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在C2模式启动下无法识别

楼主(2019-12-19):
68013A在C2模式启动下无法识别

网友A:
分类错了吧,详细说说

楼主:
68013A不接EEPROM时,电脑可识别EZ-USB,EEPROM-MISSING,Cyconsole软件可读取器件VID=04B4,PID=8613,但是加上EEPROM后,再重新上电,电脑识别到unknown device

楼主:
因为固件中对PD1脚不停取反,此时示波器观察PD1脚有方波,说明FW已经被以C2模式下载到68013A的ram中。

网友B:
C2模式,是下载到I2C EEPROM的

网友C:
嗯,确认启动时是否从I2C启动的,I2C的SDA和SCL需要2.2K上拉。

网友D:
对,同时确认你的I2C EEPROM首地址的值是0XC2,后面跟着VID,PID。。。

网友E:
是的,
建议你看看设备管理器的unknown device里面是否有VID,PID信息。

网友F:
除了楼上的建议,lz也可以读取下EEPROM的前128个字节,看内容是否正确,烧录是否成功。或者采用USB启动的方式,将固件烧录到RAM中执行看是否固件的问题。

楼主:
好的,我看下, 多谢大家

网友G(2023-12-27):
可能是SDA、SCL 2.2k上拉电阻未接。

网友H:
IIC总线上的EEPROM损坏或者内部数据有问题

网友I:
未下拉,或者虚焊、断路或者复位未上拉,或跟地短路。

网友J:
如果68013A外连其它芯片,比如CPLD或者FPGA,请在程序中按照正确的接口时序,如果未与68013进行通信,请将CPLD或者FPGA未用管脚设置成三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