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一定要miniprog

楼主(2019-12-19):
CY7C63813烧写程序是否一定要miniprog,而CY7C68013A需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辅助下载程序?

网友A:
CY7C68013A不需要,用控制台程序直接写。

网友B:
CY7C63813烧写程序是一定要miniprog,而CY7C68013A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辅助下载程序

网友C:
CY8C24533用PSOC Miniprogrammer 1写不了程序

网友D:
怎么回事?详细说说

网友C:
连接器选择 5P和10P,不能选择 默认是10P?

网友E:
将 MiniProg1 拔下来,再去选择,选好后再插上去!

网友C:
你好 拔下来后也选择不了  因为连接器选项那里是灰色的 ,改变不了选项。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为何 连接器选项和时钟速度选项都不能改变选择呢?

网友F:
把hex文件放到一个英文目录下面试试

网友G:
在哪购买的?是原装的吗、

网友H(2023-12-26):
对于CY7C63813,是否需要miniprog取决于您选择哪种烧写方法。而对于CY7C68013A,通常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辅助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