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算放大器的电阻作用和K欧级别

楼主(2019-12-19):
运算放大器的电阻作用和K欧级别

1、运放输出端加一小电阻的作用?

答:运放输出短路的保护方法很简单,只要用一个小电阻R串接于运放的输出端,如图所示,就能防止输出短路失效。如果这个电阻接到反馈环路内,如图中虚线所示,除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外(负载为2kΩ时,图中数值情况下,Vo可下降10%),对电路的其它性能无任何影响。

这种电路还有一个优点,对于外接容性负载,电路也非常稳定。因此,即使集成运放内部已加限流电阻,也应在运放输出端外接一个小电阻。

2、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答:这个问题与电耗有关。虽然小电阻噪声也小,但是电耗增加,就有不少毛病:

1、地线电流增加。这个不妨从各级运放耦合考虑一下它的害处,地线电流大,级间地电位差会增加。

2 电阻功耗增加。好象人们不太注意到这个的理解。实际上,以Rf为例输入与输出之间是存在电压的,而这个电压必然会在电阻上产生电流。如4V的输出,10k的电阻就有40mA,不能承受---你想想,一个运放的输出电流才多大?而用100k电阻,则只有4mA,情况完全不同。请注意二楼的回复,Rf实际上是输出负载(阻抗)的一部分,它是要从运放输出端消耗电流的。

3 小电阻增加源输出阻抗效应。输入阻抗电阻Ri往往要求越大越好,目的是想尽量避免源输出电阻的影响。相关理论,可以从书本上找到。而从源的角度上看,信号源回路电流大虽然能减小噪声影响,但接收器输入阻抗小也提出了源输出阻抗和线路阻抗的问题。所以,输入阻抗也是不能太小的。

总的来说,这些电阻的选择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的处理,要做一个折衷。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电阻电容的选取和原理?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为什么越大越好?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平衡电阻R作用,如何取值

网友D: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电阻为多少

网友E:
怎样选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F:
考虑与前级电路和后继电路“融合”而提出的——阻抗匹配

网友G:
运算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H:
如何比较运算放大器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大小?

网友I:
运算放大器反馈电阻可以从输出端引到同向端吗

网友J: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为何要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C:
反向运算放大器的电阻阻值怎么选择?

网友A:
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的电阻大小选择怎么计算

网友B:
集成运算放大器中的平衡电阻怎么确定阻值

网友J:
同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I:
运算放大器的电阻为何选千欧级的

网友H:
采用运算放大器RC振荡电路电阻一般多大

网友G: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加平衡电阻的问题?

网友F:
输入电阻指的是信号输入时的电阻,输出电阻是系统输出时的电阻

网友E:
输入电阻‘反馈电阻的阻值范围?

网友D:
如何选择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