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12-19):
       STM8S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是什么意思(PD5经过R1连接到H1),这是一个电热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H1连接到了哪里?PD5是AD采样引脚,看起来应该是监测H1的电压。

网友B:
哪个牌子的电热毯?太坑爹了,太他妈糟烂了。

网友C:
我估计是抄板,抄错电路了

网友D:
用这种电源方案的产品,在我眼里一律是坑蒙拐骗的糟**。

网友E:
L、N是220V电源,H1、H2经端子连接到电热毯上。

网友F:
F2是电阻式温度保险丝,贴到R115上检测温度,所以R115和D4跟PD5的输入应该没有关系,这两个不用考虑。

网友G:
STM8S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220V的作用是:零点检测,实现在零点时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或关断

网友H:
这个PD5如果检测H1电压的话貌似应该再增加一个电阻分压方式检测吧,难道拿到的板子本身就有问题,所以H1经过1MΩ接入220V理解不通。

网友C:
电热毯是这么做的?

网友I:
7楼是对的,就是取过零信号,不过我猜想这不仅仅是为了过零时导通,而是控制导通角来达到功率控制。

网友J:
电热毯还用mcu?这么高级?

网友K:
又不发完整的图 看都看不清楚连接到哪里

网友L:
怎么会有这种电路呢

网友M:
难道单片机不会立刻报废吗

网友N:
应该是电路错了

网友O:
这样连接到单片机上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