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9-12-19):
一种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设计

    引言

  超声波是一种频率在20KHz以上的机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约为340 m/s(20°C时)。超声波可由超声波传感器产生,常用的超声波传感器两大类:一类是采用电气方式产生超声波,一类是用机械方式产生超声波,目前较为常用的是压电式超声波传感器。由于超声波具有易于定向发射,方向性好,强度好控制,对色彩、光照度不敏感,反射率高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无损探伤,距离测量、距离开关、汽车倒车防撞、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1 系统原理框图

  本设计的整体框图如图1所示,主要由超声波发射,超声波接收与信号转换,按键显示电路与温度传感器电路组成。超声波测距是通过不断检测超声波发射后遇到障碍物所反射的回波,从而测出发射和接收回波的时间差T,然后求出距离S=CT/2,式中的C为超声波波速。在常温下,空气中的声速约为340m/s.由于超声波也是一种声波,其传播速度C与温度有关,在使用时,如果温度变化不大,则可认为声速是基本不变的。因本系统测距精度要求很高,所以通过对温度的检测对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加以校正。超声波传播速度确定后,只要测得超声波往返的时间,如图2所示,即可求得距离。这就是超声波测距系统的基本原理。

  2 超声波信号的发射与接收电路

  发射部分电路如图3所示,主要由脉冲调制信号产生电路,隔离电路以及驱动电路组成,用来为超声波传感器提供发送信号。脉冲调制信号产生电路中通过单片机对 555定的复位(RESET)端的控制,使555定时器分时工作从而生产生脉冲频率为40KHz,周期为30ms的脉冲调制信号,信号波形如图2所示,本设计中一个周期内发送10个脉冲信号。隔离电路主要是由两个与非门组成,对输出级与脉冲产生电路之间进行隔离。输出级由两个通用型集成运放TL084CN 组成,由于超声波传感器的发射距离与其两端所加的电压成正比,因此要求电路要产生足够大的驱动电压,其基本原理就是一个比较电路,当输入信号 Vi>2.5V时,运放A的输出电压VA=+12V,运放B的输出电压VB=-12V,当输入信号Vi<2.5V时,运放A的输出电压 VA=“-12V”,运放B的输出电压VB=+12V,所以在超声传感器两端得到两个极性完全相反的对称波形,即VB=-VA,所以加在超声波传感器两端的电压V=VA-VB=2VA,其两端的电压可达到24V,从而保证超声波能够发送较远的距离,提高了测量量程。

  接收部分的电路由放大电路,带通滤波电路以及信号变换电路组成。放大电路和带通滤波电路如图4所示。由于超声波信号在空气中传播时受到很大程度的衰减,所以反射回的超声波信号非常的微弱,不能直接送到后级电路进行处理,必须将信号放大到足够的幅度,才能使后级电路对它进行正确的处理。前置放大电路是由集成运放组成的自举式同相交流放大电路,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C5,C6,C7为隔直电容,R5,R6,R7为偏置电阻,用来设置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带通滤波器采用二阶RC有源滤波器,用于消除超声波传播过程中受到的干扰信号的影响。该电路为二阶压控电压源带通滤波电路,图中RW,C10组成低通滤波网络,C9和R12组成高通滤波网络,两者串联组成了带通滤波电路。集成运放和电阻R9,RlO一起组成同相比例放大器,为了使电路能够稳定工作,必须保证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增益AV<3,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ω0=40kHz,电路参数可通过AV=1+R9/R10和ω0=1/R12C2(1/RW+1/R13)确定。经过带通滤波后的信号经专用仪表放大器AD620进行放大,然后送到信号变换电路,信号变换电路主要将接收到的包络信号变换成单片机的中断触发信号。由包络检波电路,电压比较器和RS触发器组成。包络检波电路由二极管D3,电阻R19,和电容C13组成。

网友A:
测量距离软件哪个好用

网友B:
超声波测距如何精确到1毫米

网友C:
对硬件 软件要求有多高?

网友D:
求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代码

网友E:
断面超声波测距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远距离超声波传感器比较贵

网友G:
40KHz的超声波?

网友H:
怎么能确定超声波测距的最大测距

网友I:
超声波发射探头的驱动功率是多大?

网友J:
通过测量返回波与发射波之间相差多少相位?

网友I:
激光测距仪与超声波测距仪有哪些不同

网友A:
GPS测距也行?

网友H:
超声波测距仪测的距离准吗???

网友B:
水下测距传感器哪家好

网友G:
超声波传播距离与什么有关?

网友C:
超声波模块测距的有效距离是多少?

网友D:
1602液晶显示 的超声波模块程序

网友F:
B超声波模块远距离的,再加一个单片机

网友E:
超声波进行测距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J:
为什么超声波测量距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