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数据断断续续

楼主(2019-12-19):
GD进行串口通信,接收数据断断续续,不知道原是什么

网友A:
硬件是怎么接的

网友B:
用中断方式还是查询模式进行数据的接收

网友A:
估计是查询模式,然后主程序比较长,导致的

楼主:
接在电脑的232接口上

网友C:
你是否在程序中改变了串口的配置

楼主:
查询方式

网友D:
应该不会吧

网友E:
波特率设定低些试试看,最好先拿GD的例程先试一下,一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