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例子这个初始化配置是不是有重复配置

楼主(2019-12-2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23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CLK_SetModuleClock(PWM23_MODULE, CLK_CLKSEL1_PWM23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0~3 */
                SYS->P2_MFP &= ~(SYS_MFP_P20_Msk | SYS_MFP_P21_Msk | SYS_MFP_P22_Msk | SYS_MFP_P23_Msk);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 | SYS_MFP_P21_PWM1 | SYS_MFP_P22_PWM2 | SYS_MFP_P23_PWM3);
}

楼主: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这上面是使能内部RC,后面好像还有,,,,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这里为何这么操作,用了个逻辑或,如果用这个,前面那句是不是可以不用。。。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还有等待PLL稳定,等待内部RC稳定,等待外部晶振稳定,那么前面那个等待内部RC稳定是不是可以也不用。。。

楼主:
所以我有点小疑问,期待大佬解释一下为何这么做。

楼主:
M058S_BSP\SampleCode\StdDriver\PWM_DeadZone
例子的出处是这里。

网友A:
有重复配置
但不會重設,已經開啟的internal osc,再寫入1也不會影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重复配置
但不會重設,已經開啟的internal osc,再寫入1也不會影響

大侠,他说的这个,如果前面的那个删除了是不是只用后面那个也可以实现配置。

网友B:
多谢分享,没注意到过这个情况呢。

网友C:
是不是这么考虑的,如果后面不那么写,只写本次新增的,会删掉原来的。
所以要看那个函数是不是完全赋值,还是增量赋值。

网友D:
如果看后面的前面是重复配置,如果看前面的,后面真的没有重复配置。其实可以省略前面的,合理安排配置顺序。这个作者估计是想凸显前面那个使用HCLK的设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看后面的前面是重复配置,如果看前面的,后面真的没有重复配置。其实可以省略前面的,合理安排配置顺序 ...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重复配置
但不會重設,已經開啟的internal osc,再寫入1也不會影響

嗯,现在懂这个为何这么写了,多谢

网友E:
多谢分享,这么一讨论,研究的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