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玩具--Analog Discovery 2

楼主(2019-12-20):
这个性能配上2500元的价格,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定位,属于高级玩具级别的。

软件界面,是2000年左右的时代风格。

楼主:
说是玩具,单单就测量阻抗的方法上而言,就可定论。

要想精确测量,scope1/2的输入阻抗,resistor的大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等,对测量结果都有影响。

常见的7种阻抗测量方法:

1,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流或电压完全可控可知,那么直接在仪器内部测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或电流就可知道DUT阻抗。

这种单端口测量方法,一般测量范围是0.几欧姆到10k

2,使用阻抗适配器,校准之后,测量几十毫欧到几百k是可以的,但是我看这个AD测量10欧都费劲。

网友A:
确实很像玩具的仿真演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