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运放?就是无论我们放大倍数多高多低,正常反馈回路都必须能稳定工作。

楼主:
而5-6倍,输出0-15V,哪怕最差的通用型运放(比如324),典型2mV失调,都已经在近1‰范围,可以说,你如果不是非常高精度要求,基本上已经可以选择几乎所有高电压运放了。
别去考虑什么轨至轨,你只是需要输出一个0-15V,选择供电高点的就可以实现。怕到不了0V,输出接一个小MOS管栅极,MOS工作电阻稍微小点,由于整个输出倒相,同相当反相反相当同相,一个0-15V输出的放大器就妥妥的做好了。顺便说一下,sot23-6的 LM321,输入可以妥妥的做到0V,耐压32V,用这里就非常稳妥。

网友A(2019-12-21):
首先,系统得有大于15V、最好是18V以上的电压,然后根据精度要求选择一个合适的Vos的运放,如果0V要求高就需要给运放双电源供电了

网友B:
没事,没有15V我们可以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