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给运放测试搭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9-12-20):
因为要对比几款运放,所以参考《运算放大器的简易测量 》这篇**画了一个原理图,其中用到了几款电源芯片提供+-15,+-2.5V的电压,请教下各位大佬,这几款芯片出来的电压能不能满足测试的要求。

网友A:
用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大,用市面现成的线性稳压电源多好,正的负的都有了,自己做电源多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大,用市面现成的线性稳压电源多好,正的负的都有了,自己做电源多麻烦啊 ...

现在手头直流源只有一个通道,所以输入只能用一路的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的需求再看电源能不能满足。。

楼主:
电源这块因为是都是给运放供电的,所以电流要求不高,主要是直接用DCDC芯片输出轻载的纹波能不能低一些,电荷泵芯片SGM3204看了下数据手册5V输入输出-Vin的时候,接10uF的输入输出电容和Cfly电容能做到50mv的纹波电压,MP2451原来做过一个12V转-5V的小板,空载的时候实际测的应该也能满足要求,随后后来实际用的时候后面还接了给TL431。

网友C:
测试电路最好不要用DCDC或者电荷泵,会把噪声引入,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路最好不要用DCDC或者电荷泵,会把噪声引入,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我这边直流源接入+-16左右的电压用LDO去做效果会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直流源只有一个通道,所以输入只能用一路的

让老板买个双路可调的稳压电源,也就300块钱左右,专门做电源又画图又做板又焊接,多少成本啊

网友D:
测试运放,电源最好使用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你用开关升压供电,注意噪声会很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