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0与CS5532的区别

楼主(2019-12-20):
正在用这两款AD转换器,发现之初始化时不一样,仔细的研读手册,找到了差别,贴图在这里,正在使用的小伙伴注意。

多谢分享

网友A(2020-04-16):
多谢分享!
中文手册方便上传吗?谢谢!

楼主:
近来一直没有上21IC,才看到回复,现在上传,请查收

网友B(2022-03-27):
引用 楼主:
近来一直没有上21IC,才看到回复,现在上传,请查收

好的 谢谢!  QQ 979353574  发个驱动代码,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来一直没有上21IC,才看到回复,现在上传,请查收

使用手册无法下载

网友D(2023-02-03):
这个可以考虑用用国内公司的产品,如芯海,类比科技ADC都是OK的,CS530的指标基本上可以达到

网友E(2024-01-31):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