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LINK系列问题||为什么我的SCLINK的VDD没有输出电压呢?

楼主(2019-12-20):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任务管理器正面有没有SClink:
任务管理器有SClink,说明keil没有加载到SClink驱动,重启一下keil或者重新安装赛元官网支持keil的插件,打开赛元的demo测试是否连接
任务管理器没有SClink,sclink上面有个红色LED供电是会亮的,亮灯重新扫描驱动,不亮灯更换电脑USB端口
我也是刚接触跟你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看任务管理器正面有没有SClink:
任务管理器有SClink,说明keil没有加载到SClink驱动,重启一下keil或者 ...

纠一下错,是电脑设备管理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