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下载调试时候,boot0, boot1都是接DNG吗

楼主(2019-12-20):
我购买了一块STM32F103最小板,下载调试总是卡住不动了(死机)
请教,SWD下载调试时候,boot0, boot1都是接GND吗

楼主:
最小板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
MDK5.27的设置如下。

楼主:
卡死后,等待5分钟后,拔出USB电缆后,显示如下。

楼主:
网上有的说,可能是“Keil 5 和 J-Link OB 版本不匹配引起。

我使用的JLINK是V4.92,
JLINK OB购买网址是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8364720785&spm=a1z09.2.0.0.3b8b
MDK版本是MDK5.527

楼主:
SWD下载调试时候,C程序是下载到哪里?

  是主flash,
还是系统存储器
或者 内置S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D下载调试时候,C程序是下载到哪里?

  是主flash,

使用SWD下载调试的话,boot配置不用特别配置,处在主闪存为启动区域。

要不换个STLINK试试吧,没那么多版本问题。

网友B:
现在的烧录器五花八门,stm32的,jlink和st link,有时候换个烧录器就ok了,

网友C:
1目标板不要上电。2不要用MDK软件,用JLink_Windows_V620h。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028452656&ali_refid=a3_430676_1006:1159960134:N:JYBCEdRZj0k1RPhm9%2BOigw%3D%3D:98d8dd55d300e1d40d9677e45130b6b1&ali_trackid=1_98d8dd55d300e1d40d9677e45130b6b1&spm=a231o.7712113%2Fg.1004.1淘宝上有操作步骤。

网友D:
烧录器太多了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用了

网友E:
买回来的板子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F:
官网给的数据手册上好像不是都接地

网友G:
不是都接地的

网友H:
手册上不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