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功能

楼主(2019-12-20):
1.STM32的Timer简介

STM32中一共有11个定时器,其中2个高级控制定时器,4个普通定时器和2个基本定时器,以及2个看门狗定时器和1个系统嘀嗒时钟。今天主要是学习8个定时器。

定时器其中TIM1和TIM8是能够产生3对PWM互补输出的高级定时器,常用于三相电机的驱动,时钟由APB2的输出产生。TIM2-TIM5是普通定时器,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其时钟由APB1输出产生。由于STM32的TIMER功能太复杂了,所以只能一点一点的学习。因此今天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习起,也就是TIM2-TIM5普通定时器的定时功能。

楼主:
2.普通定时器TIM2-TIM5

2.1 时钟来源

计数器时钟可以由下列时钟源提供:

内部时钟(CK_INT)

外部时钟模式1:外部输入脚(TIx)

外部时钟模式2:外部触发输入(ETR)

内部触发输入(ITRx):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如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Timer1而作为另一个定时器Timer2的预分频器。

由于今天的学习是最基本的定时功能,所以采用内部时钟。TIM2-TIM5的时钟不是直接来自于APB1,而是来自于输入为APB1的一个倍频器。这个倍频器的作用是: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1时,这个倍频器不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其他数值时(即预分频系数为2、4、8或16),这个倍频器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的2倍。通过倍频器给定时器时钟的好处:APB1不但要给TIM2-TIM5提供时钟,还要为其他的外设提供时钟;设置这个倍频器可以保证在其他外设使用较低时钟频率时,TIM2-TIM5仍然可以得到较高的时钟频率。

楼主:
2.2 计数器模式

TIM2-TIM5可以由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向上向下双向计数。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在向下模式中,计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而中央对齐模式(向上/向下计数)是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装入的值-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楼主:
2.3 编程步骤

1. 配置系统时钟;

2. 配置NVIC;

3. 配置GPIO;

4. 配置TIMER;

楼主:
其中,前3项比较简单,在此就不再赘述了。第4项配置TIMER有如下配置:

(1) TIM_Perscaler来设置预分频系数;

(2) TIM_ClockDivision来设置时钟分割;

(3) TIM_CounterMode来设置计数器模式;

(4) TIM_Period来设置自动装入的值

(5)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6) TIM_ITConfig()来开启TIMx的中断

(7)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楼主:
其中(1)-(4)步骤中的参数由TIM_TimerBaseInitTypeDef结构体给出。步骤(1)中的预分频系数用来确定TIMx所使用的时钟频率,具体计算方法为:CK_INT/(TIM_Perscaler+1)。CK_INT是内部时钟源的频率,是根据2.1中所描述的APB1的倍频器送出的时钟,TIM_Perscaler是用户设定的预分频系数,其值范围是从0 – 65535。

步骤(2)中的时钟分割定义的是在定时器时钟频率(CK_INT)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TIM_ClockDivision的参数如下表:

TIM_ClockDivision

数字滤波器(ETR,TIx)是为了将ETR进来的分频后的信号滤波,保证通过信号频率不超过某个限定。

楼主:
ARM中,有的逻辑寄存器在物理上对应2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员可以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称为preload register(预装载寄存器),另一个是程序员看不见的、但在操作中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称为shadow register(影子寄存器);设计preload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的好处是,所有真正需要起作用的寄存器(shadow register)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更新事件时)被更新为所对应的preload register的内容,这样可以保证多个通道的操作能够准确地同步。如果没有shadow register,或者preload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是直通的,即软件更新preload register时,同时更新了shadow register,因为软件不可能在一个相同的时刻同时更新多个寄存器,结果造成多个通道的时序不能同步,如果再加上其它因素(例如中断),多个通道的时序关系有可能是不可预知的。

楼主:
3. 程序源代码

本例实现的是通过TIM2的定时功能,使得LED灯按照1s的时间间隔来闪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RCC_cfg();

void TIMER_cfg();

void NVIC_cfg();

void GPIO_cfg();

int main()

{

RCC_cfg();

NVIC_cfg();

GPIO_cfg();

TIMER_cfg();

//开启定时器2

TIM_Cmd(TIM2,ENABLE);

while(1);

}

void RCC_cfg()

{

//SystemInt中已经定义位72MHz

//允许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允许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void TIMER_cf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2);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2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预分频系数为36000-1,这样计数器时钟为72MHz/36000 = 2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 - 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2000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 1;

//将配置应用到TIM2中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开启TIM2的中断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NVIC_cf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选择中断分组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选择TIM2的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使能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选择引脚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电阻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在stm32f10x_it.c中,我们找到函数TIM2_IRQHandler(),并向其中添加代码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ReadValue;
//检测是否发生溢出更新事件
if(TIM_GetITStatus(TIM2,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清除TIM2的中断待处理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将PB.5管脚输出数值写入ReadValue
ReadValue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if(ReadValue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

网友A:
定时器是STM32中深藏不露的,很NB的东西

网友B(2021-02-25):
够耐心,很详细。再温习一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