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常见问答集锦:新唐 SAE 来替你解答

楼主:
https://mp.weixin.qq.com/s/j-45NBGsUs7C57CLX8hHvg

楼主(2019-12-20):
当 ICE_DAT 与 ICE_CLK 脚位被 application code 设定成其他功能时,是否会影响刻录功能?
Ans:不会。以 MS51BA9AE 为例,在 ICE/ ICP 模式中,Pin4 与 Pin7 会切换至 ICE_DAT/ ICE_CLK 功能;而在执行 application code 时,Pin4 与 Pin7 会依照程序内容切换至其他功能。

楼主:
如何计算完成一次 ADC 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AnsADC完整的转换时间为取样时间与转换时间的和,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Tconv = 1.625us且取样时间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由上式可得知
由于 ADC 转换可设定为连续取样模式或中断模式,下面分别详述转换时间的计算方式:
1. 连续取样模式

楼主:
在 PinConfigure Tool中,每一个脚位的 Reset 选项作用为何?
Ans:以下图为例,每一个脚位皆有 Reset 选项,其功能为清除已选择的功能项。只有 nRESET 脚位才有重置的功能。

楼主:
如何使用 UART printf 印出不同页的缓存器值?
Ans:建议使用 XRAM 来暂存不同页内需要印的缓存器值,再回到 SFRS PAGE0 来印出。以 ML51EB9AE 为例,演示如何印出 PWM0C1H 的值。
因为 UART0 的 SBUF 所在位置为 page 0 且 PWM0C1H 所在位置为 page 1,需先将 PWM0C1H 值存入 XRAM 中再将 SFR page 切换至 SBUF 所在 page,才能正确的印出 PWM0C1H 的值。范例程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多谢分享,我也去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

网友B:
这几个问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