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下载调试时候,C程序是下载到哪里?

楼主(2019-12-20):
SWD下载调试时候,C程序是下载到哪里?

  是主flash,
还是系统存储器
或者 内置SRAM

网友A:
一般是主flash

网友B:
看你编译器的设置,以前的ADS有很多地址设置,FLASH/RAM对应不同的地址而已。

网友C:
系统存储器,  是不能写入的

网友D:
一般来说是flash

网友E:
当然是主flash了

网友F:
掉电丢失就是ram不丢失就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