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硬件原理图设计规范(一)——基本原则

楼主(2019-12-20):
1.1 目的
  原理图设计是产品设计的理论基础,设计一份规范的原理图对设计PCB、跟机、做客户资料具有指导性意义,是做好一款产品的基础。原理图设计基本要求: 规范、清晰、准确、易读。
  因此制定此《规范》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培养硬件开发人员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增强硬件开发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效率和开发成功率,保证产品质量。

楼主:
1.2 基本原则

1.2.1 确定需求:详细理解设计需求,从需求中整理出电路功能模块和性能指标要求等

楼主:
1.2.2 确定核心CPU:根据功能和性能需求制定总体设计方案,对CPU进行选型,CPU选型有以下几点要求:

性价比高
容易开发:硬件调试工具种类多,参考设计多,软件资源丰富,成功案例多
可扩展性好

楼主:
1.2.3 参考成功案例:

  针对已经选定的CPU芯片,选择一个与我们需求比较接近的成功参考设计,一般CPU生产商或他们的合作方都会对每款CPU芯片做若干开发板进行验证,厂家公开给用户的参考设计图虽说不是产品级的东西,也应该是经过严格验证的,否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芯片推广应用,纵然参考他们设计的外围电路有可推敲的地方,CPU本身的管脚连接使用方法也绝对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当然如果万一出现多个参考设计某些管脚连接方式不同,可以细读CPU芯片手册和勘误表,或者找厂商确认。

  另外在设计之前,最好我们能外借或者购买一块选定的参考板进行软件验证,如果没问题那么硬件参考设计也是可以信赖的,但要注意一点,现在很多CPU都有若干种启动模式,我们要选一种最适合的启动模式,或者做成兼容设计。

官网资料:http://www.nordicsemi.com/eng/Products/Bluetooth-Smart-Bluetooth-low-energy/nRF51822/

官方论坛:https://devzone.nordicsemi.com/questions/

......

楼主:
1.2.4 对外围器件选型:

  根据需求对外设功能模块进行元器件选型,元器件选型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普遍性原则:所选的元器件要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偏芯片,减少风险;
高性价比原则:在功能、性能、使用率都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价格比较好的元器件,减少成本;
采购方便原则: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元器件;
持续发展原则:尽量选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停产的元器件;
可替代原则:尽量选择pin to pin兼容种类比较多的元器件;
向上兼容原则: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用过的元器件;
资源节约原则:尽量用上元器件的全部功能和管脚。

楼主:
1.2.5 设计外围电路

  对选定的CPU参考设计原理图外围电路进行修改,修改时对于每个功能模块都要找至少3个相同外围芯片的成功参考设计,如果找到的参考设计连接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基本可以放心参照设计,但即使只有一个参考设计与其他的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细读芯片数据手册,深入理解那些管脚含义,多方讨论,联系芯片厂技术支持,最终确定科学、正确的连接方式,如果仍有疑义,可以做兼容设计。这是整个原理图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对于每个功能模块要尽量找到更多的成功参考设计,越难的应该越多,成功参考设计是“前人”的经验和财富,我们理当借鉴吸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就提高了自己的起点;
要多向权威请教、学习,但不能迷信权威,因为人人都有认知误差,很难保证对哪怕是最了解的事物总能做出最科学的理解和判断,开发人员一定要在广泛调查、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做出最科学正确的决定;
如果是参考已有的老产品设计,设计中要留意老产品有哪些遗留问题,这些遗留问题与硬件哪些功能模块相关,在设计这些相关模块时要更加注意推敲,不能机械照抄原来设计。

楼主:
1.2.6 设计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硬件原理图设计还应该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要贯彻到整个设计过程,虽然成功的参考设计中也体现了这些原则,但因为我们可能是“拼”出来的原理图,所以我们还是要随时根据这些原则来设计审查我们的原理图,这些原则包括: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割;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单点接地,数字地可以直接接机壳地(大地),机壳必须接大地;
各功能块布局要合理, 整份原理图需布局均衡. 避免有些地方很挤,而有些地方又很松, 同PCB 设计同等道理;
可调元件(如电位器), 切换开关等对应的功能需标识清楚;
重要的控制或信号线需标明流向及用文字标明功能;
元件参数/数值务求准确标识. 特别留意功率电阻一定需标明功率值, 高耐压的滤波电容需标明耐压值;
保证系统各模块资源不能冲突,例如:同一I2C总线上的设备地址不能相同,等等;
阅读系统中所有芯片的手册(一般是设计参考手册),看它们的未用输入管脚是否需要做外部处理,如果需要一定要做相应处理,否则可能引起芯片内部振荡,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在不增加硬件设计难度的情况下尽量保证软件开发方便,或者以小的硬件设计难度来换取更多方便、可靠、高效的软件设计,这点需要硬件设计人员懂得底层软件开发调试,要求较高;
功耗问题;
产品散热问题,可以在功耗和发热较大的芯片增加散热片或风扇,产品机箱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把机箱做成保温盒,电路板对“温室”是感冒的;还要考虑产品的安放位置,最好是放在空间比较大,空气流动畅通的位置,有利于热量散发出去。

楼主:
1.2.7 原理图审核

  硬件原理图设计完成之后,设计人员应该按照以上步骤和要求首先进行自审,自审后要达到有95%以上把握和信心,然后再提交他人审核,其他审核人员同样按照以上要求对原理图进行严格审查,如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讨论分析,分析解决过程同样遵循以上原则、步骤。

楼主:
1.2.8 设计基本要求

  只要开发和审核人员都能够严格按以上要求进行电路设计和审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所有硬件开发人员设计出的电路板一版成功率都会很高的,所以提出以下几点:

设计人员自身应该保证原理图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要做到设计即是审核,严格自审,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审核人员身上,设计出现的任何问题应由设计人员自己承担,其他审核人员不负连带责任;
其他审核人员虽然不承担连带责任,也应该按照以上要求进行严格审查,一旦设计出现问题,同样反映了审核人员的水平、作风和态度;
普通原理图设计,包括老产品升级修改,原则上要求原理图一版成功,最多两版封板,超过两版将进行绩效处罚;
对于功能复杂,疑点较多的全新设计,原则上要求原理图两版内成功,最多三版封板,超过三版要进行绩效处罚;
原理图封板标准为:电路板没有任何原理性飞线和其他处理点;
每张原理图都需有公司的标准图框,并标明对应图纸的功能,文件名,制图人名/确认人名, 日期, 版本号;
对于重点设计的相关模拟电路产品,没有主用芯片、外围芯片以及芯片与芯片之间的连接方面的问题。所以,元器件的选项尤为重要,对于硬件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一定要注意。

网友A(2021-03-29):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