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畸形PCB板子的制作核心——AD14导入dwg格式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9-12-20):
本文参考园友:The Zone of up.Craftor
http://www.cnblogs.com/craftor/archive/2012/06/28/2567259.html

硬件工程师在做PCB板时,板子的轮廓一般是结构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协调之后给出的3D或三维PCB形状图纸。这些图纸有*.dwg、*.dxf 或者是*.step文件,那么如何将这些图纸导入到AD软件中,来生成PCB板子的形状呢?下面将对此进行介绍。

楼主:
1、用AutoCAD软件对PCB板型图纸进行修改

由于结构工程师提供给硬件工程师的图纸有些地方是不需要导入进AD软件进行生成板型的,因此,在根据DWG等文件生成PCB板型之前要对这些文件进行简单的修改。

如下图:结构工程师提供给硬件工程师的DWG文件中是PCB板型的三视图,生成PCB板型时只需要使用俯视图即可(左一)

图1 结构工程师提供的板型图纸

楼主:
结构工程师提供的DWG和DXF可以直接用AutoCAD打开,step文件要打开AutoCAD进行插入:

图2 用AutoCAD插入step文件的按钮

楼主:
将板型图纸中无用的部分删除,保存成DWG或者DXF文件。

图3 删减后的板型轮廓

楼主:
2、用AD导入板型文件生成PCB板型

文件->导入 选择刚才生成的DWG板型文件:(注意将单位要对应好,否则实际大小和设计大小会不一样;导入的轮廓设置为keep-out-layer层)

图4 导入板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