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如何将某个函数定义到某个绝对地址区间

楼主(2019-12-20):
如题,想要将某个函数内的代码都放到0xF000-0xFF00这个地址内,该如何操作。
看了XC8的手册,用PSECT还有ORG这些,没这么看懂。
希望有大神能给予帮助,感谢!

网友A:
能否使用code @ at 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使用code @ at 关键词。。。

可以的,不过我发现其他代码也会跟在这个绝对地址之后,而不是他们原来的地址

楼主:
查看了XC8的用户指南,我用了__section说明符来给函数分配到段,如下图所示,指南中提到,想要将这个段定义到指定地址,需要用“-L-:直接调整链接器选项” ,这是XC8命令行驱动程序,详细的大家可翻阅xc8用户指南4.9.3.4,我按照指南在Extra linker options (额外的链接器选项) 字段输入-L-pmyData=0xBC00,见下图,但事实上,并没有将这个段放置在我指定的地址,目前还没找到原因,望大神指点哪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