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BTA16-800BW烧坏

楼主(2019-12-20):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220V交流风机调速,检测过零点之后,可控硅延时导通,通过控制导通角的方式来改变电机两端的波形,达到调速目的。近期出现4块可控硅损坏的情况,我分享一下我的电路。大家帮我查找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之前也做过几款风机调速的项目,问题并不集中。这一次,在同一个客户现场不同机器上出现了4台损坏情况。客户只更换了控制器,问题消失。

楼主:
上传两张不同转速下的实测波形

楼主:
示波器采用了高压探头来测试波形,测试电压值都*10,第二张图峰峰值为688V

网友A:
电容的电直接过去的,理论值很大。
以前有个汽车产品,机械开关直接并电容,寿命急剧缩短。开关触点很容易损坏。

网友A:
风机负载,调压的方式,电机低压的时候,电流如何,散热如何设计的。我记得单相电机泵与风机负载,电压下降了,电流不会下降很多。电机很烫。

网友B:
电动机既然是感性负载 为何还要使用L1

网友C:
客户现场电源质量不好,大电机或感性负载之类启停,对电源电压干扰很大,尝试一些方法让故障复现,按照测试方法故障能够复现的话,那就能找到问题根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调压的方式,电机低压的时候,电流如何,散热如何设计的。我记得单相电机泵与风机负载,电压下降 ...

限制了最低转速,电压不会太低。电机会比普通交流电是发热要多,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C40要移到RV5两端,或者不接C40但容易干扰AM收音机。

你好,C40移到压敏RV5两端有什么作用,能否给我解惑一下。再就是C40是去掉更好还是移到RV5两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现场电源质量不好,大电机或感性负载之类启停,对电源电压干扰很大,尝试一些方法让故障复现,按照测试 ...

现在很难重现,产品发到了好多个地方,但只有在一个地方出现了损坏。也怀疑现场电压不稳,或者过高,但是没有想到好的方法进行重现

应该是浪涌电压,常规下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既然是感性负载 为何还要使用L1

设计时为防止可控硅不能关断的情况,进行了测试,作用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时为防止可控硅不能关断的情况,进行了测试,作用不大

从过流的角度。
单相电机堵转,启动电容坏。对你的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时为防止可控硅不能关断的情况,进行了测试,作用不大

坛友未标注电机功率 不知多大

网友E:
L必须去掉

网友F:
双向晶闸管,是不是要两路驱动电路?

网友G:
楼主 参考电路3脚和Lout之间有个电阻,这个是不需要吗?我控制风机的时候零点检测后,打开可控硅很短时间,但是风机会全速工作,如果不输出,风机会停下来。

网友H:
又看见交流开关两端并联元件的设计。

难道有一个sb老师写书这么教学生的?

网友I:
如果是交流两相电机,控制不是斩波方法,斩波干扰大,对电机冲击也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调压的方式,电机低压的时候,电流如何,散热如何设计的。我记得单相电机泵与风机负载,电压下降 ...

电压下降,转矩不够,电机不用堵转了,莫把电机搞烧了。

网友J:
C40太大了,R18失去了作用,要么去掉C40,要么改小。还有R17,我的应用都是远小于1K的阻值。,我也是交流调相方式,电机是150W串激电机

楼主:
能否给讲一下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干扰收音机。C39是抑制dv/dt,R18限流C39到可控硅的电流。L1是抑制di/dt。L1+C40(c40移到变阻体时)是 ...

谢谢!那我把C40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向晶闸管,是不是要两路驱动电路?

这个电路简单,在板载控制器上占的位置少,我拆过固态控制器,的确是使用两路单向可控硅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看见交流开关两端并联元件的设计。

难道有一个sb老师写书这么教学生的? ...

学艺不精,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40太大了,R18失去了作用,要么去掉C40,要么改小。还有R17,我的应用都是远小于1K的阻值。,我也是交流调 ...

你好,为什么你会采用2个可控硅,你的电机功率只有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交流两相电机,控制不是斩波方法,斩波干扰大,对电机冲击也大

要控制最低转速的,否则会影响电机寿命

楼主:
第二个推荐电路使用在非常嘈杂的环境,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楼主:
为什么要必须去掉?

网友H:
问你个问题: 你怎么保证没有直流分量加在你的电机上?

其他一群sb的建议你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网友H:
这个电机负载如果没做无功功率补偿,负载电流滞后,触发导通角大时,有可能前一个导通周期还未结束。如果你的软件真是用脉冲触发,以为可控硅已经导通,其实是前一周期未结束的导通态。那么有可能电机就工作在半周期导通模式。

危险,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你会采用2个可控硅,你的电机功率只有150W

不是用的2个,只是扩展了TO-247和TO-220封装,2选1。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机负载如果没做无功功率补偿,负载电流滞后,触发导通角大时,有可能前一个导通周期还未结束。如果你 ...

你好,目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正负半周都能正确的导通关闭。

xch
电网不干净时也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用的2个,只是扩展了TO-247和TO-220封装,2选1。

你的这个电路的应用上,有没有出现坏可控硅的情况。引脚的间距你处理了吗?

网友J:
没有坏过,确实调相方式,电机发热比调功方式大些,另外引脚之间,我开了槽。过零检测电路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