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使用英集芯IP5219,在充电过程中烧毁

楼主(2019-12-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找到这个ic的资料。建议先联系厂家要下ic的资料,根据ic的工作最大电压、电流等参数进行分析

网友B:
这种片子烧一般是布板的问题,原理上你看不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这个ic的资料。建议先联系厂家要下ic的资料,根据ic的工作最大电压、电流等参数进行分析 ...

原厂的分析也是乱七八糟,说是纹波电压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的分析也是乱七八糟,说是纹波电压造成的

这种ic最好用大厂的,比如ti等。
之前小米移动电源用了很多ti的ic

网友C:
板子的ESD测试过没?北方冬天静电比较多。 最靠谱的办法是发给原厂,让他给你分析。

网友D:
外部高压脉冲输入烧掉?

网友E:
你这是英集芯的IC,上图啊,要么就是滤波电容少,要么就是你电感离的太远了,把图上了

网友F(2020-04-20):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我们用的IP5109,也是各种短路。

楼主(点评):
厂家最后的结论是电容距离IC太远,不能有效过滤IV耐压的尖峰电压。后更改PCB布局,虽然IC没有击穿烧毁,但是还是有部分充电宝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我们用的IP5109,也是各种短路。

最近我也想用这个ic,吓得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想用这个ic,吓得我都不敢用了

转了一圈,找到技术支持,问为什么短路,直接就回复了一大段话(我感觉像很多人都遇到过,他们已经总结好了),这芯片对PCB布局要求太高了,搞不好就是各种烧。

楼主(2020-05-21):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我们用的IP5109,也是各种短路。

我们用的在两款型号上,老款的现在已经停产,烧IC是家常便饭,解释说是电容距离过远,后面新款虽然说改进了。不会像老款一样,但也是有一定问题

网友G(2020-09-12):
这种电感在1uH左右的,对走线要求很高.要仔细想着每条线怎么走,如果原厂的设计参考放得下,尽量别改动任何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