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移动硬盘,求推荐!

楼主(2019-12-20):
见附录

综合考虑了下,性价比,我准备买个2T的。

但是,买哪家的,还没定。

请熟悉移动硬盘的朋友给推荐下!

先谢谢了!

-------------附录------------------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情况:
一、京东的情况:
1. 4TB:
希捷(Seagate)4TB USB3.0移动硬盘:约759元;

西部数据(WD)4TB USB3.0移动硬盘:约759元;

2. 2TB:
希捷(Seagate)2TB USB3.0移动硬盘:约489元;

西部数据(WD)2TB USB3.0移动硬盘:约479元;

东芝(TOSHIBA) 2TB USB3.0 移动硬盘:约449元;

3. 1TB:
西部数据(WD)1TB USB3.0移动硬盘:约359元;

东芝(TOSHIBA) 1TB USB3.0 移动硬盘:约339元;

二、天猫的情况:
1. 8TB
Seagate希捷移动硬盘8t(USB3.0):约1299元;

2. 4TB: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4t(USB3.0):约779元;

东芝移动硬盘4T (USB3.0):约709元;

3. 2TB:
Seagate希捷 移动硬盘2t(USB3.0):约459元;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2t (USB3.0):约469元;

东芝移动硬盘2t (USB3.0):约449元;

4. 1TB:
Seagate希捷 移动硬盘1t(USB3.0):约349元;

东芝1TB移动硬盘 USB3.0:约339元;

纽曼移动硬盘1t(USB3.0):约145元;

sandisk闪迪1T移动固态硬盘Type-C接口:约1099元。

网友A:
用过东芝和WD,都感觉不好,用了没多久,卡啊,打开不了啊,声音响啊,都有小毛病,也许是我买到了次品,其他牌子更不敢买了

注明,我是在京东买的

网友B:
东芝,西部数据,西捷,联想都有!感觉西部的更好些!

网友C:
我用的是自购USB3的硬盘盒子+黑盘西数。用了快5年,没毛病

看来,黑盘确实比蓝盘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D:
不要买希捷的大容量机械盘,希捷的SMR技术换取了大容量,容易损坏。只能考虑西数了,

说的好,谢谢! 移动硬盘已经买过了,X东,西数,2T; 最近,还要买个笔记本硬盘,初步准备买 西数的蓝盘;黑盘好些,但贵了很多,还在纠结中.........

网友E:
西数4T      !!!
天猫官网旗舰店买,  不要去其他地方买!

网友F:
我一直用的是东芝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G:
我的电脑,自己加了一个ssd,经常发现机械硬盘掉,盘符都没有,重启电脑又好了,好担心哪天真的掉了,项目资料全在啊。。。

既然知道有问题,还不赶紧换盘!!!我了个去的强迫症。

网友H:
我用的西数

网友I:
容量不用太大吧,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存储吗?买个性价比高的,2T的西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脑,自己加了一个ssd,经常发现机械硬盘掉,盘符都没有,重启电脑又好了,好担心哪天真的掉了,项目 ...

既然知道有问题,还不赶紧换盘!!!我了个去的强迫症。

网友K:
看你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我自己备份数据用就买TYPE-C接口的SSD移动硬盘,在拷贝文件的时候可以不用忍受HDD的龟速。
本身就是备份数据的,和电脑硬盘成为互补,任意哪个坏了也还来得及抢救另一个。

网友L:
我用的是自己淘汰的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有好几个啊),用的时候插条USB转换线,便宜又好用.注意要买速度高的转换线.

高手啊,这也行啊

网友M:
据西数的朋友说,专家(他们公司的)建议:买三星的TLC盘!!

网友A:
三大品牌,没的选,只能用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被垄断了,质量变成次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看你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我自己备份数据用就买TYPE-C接口的SSD移动硬盘,在拷贝文件的时候可以不用忍受HDD ...

确实应该给自己备份一个,不然哪天移动硬盘坏了,资料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据西数的朋友说,专家(他们公司的)建议:买三星的TLC盘!! ...

三星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