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隔离采集信号用不用考虑共模电压?

楼主(2019-12-20):
我要采集市电上的电流用高端采集的方法。市电通过工频变压器产生9v给采集部分供电。市电和负载之间有个0.01Ω的电阻,我用仪表运放直接差分采集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抬高电平给adc可以吗??回不回有共模电压打坏器件。用工频变压器算是隔离采集吗??

网友A:
所谓共模,不仅仅看你采集系统的供电,还主要是看你采集系统和后续处理系统的GND,相对采集输入的电压。
当然如果采用工频变压器采集,并且输出也是隔离输出,则该采集系统自身GND可以处于悬浮状态,就无所谓共模电压了,你甚至可以直接将采集系统的GND接到高端采集器件的某一端都可以。顺便补充一下,采用高端直接采集,而电源隔离,岂不是用电流互感器采集这样源端隔离更方便,这样的采集端无所谓是高边还是低边,而采集供电则可以非常随意。。。。

网友B:
互感器是这种应用的经典选择,而霍尔传感器现在也很便宜了。

网友C:
可以看看西北模电王的《你好!放大器》的4.3节,不可忽视的直流通路。比较权威的讨论了这个问题。
很悲剧,三运放仪表放大器,不能浮置。有一端要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呀,这 ,既解决了 隔离,又采集了 电流。

可是我见过的霍尔都没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共模,不仅仅看你采集系统的供电,还主要是看你采集系统和后续处理系统的GND,相对采集输入的电压。
当 ...

多谢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