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PM51 V5.0菜鸟求助

楼主(2019-12-21):
我是一位新手,刚开始接触这个,试着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但是始终烧录 不成功,一直提示连接芯片失败,我是以经把芯片焊在电路 板上了,电路板留有JTAG连接方式,6线连接排列是这样的,VDD、TMS、TCK、TDI、TDO、GND。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怎么一直提示连接芯片失败??请教!请教!

网友A:
和配置驱动什么的都有关系,建议照着教程走。

网友B:
应该是P27/RST未确保高电平

网友C(2020-02-24):
看看官方的电路板原理图是哪几根线链接的。

网友D:
和芯片,软件,还有启动方式的选择都有关系的,不一定这几根线连上就能下载,说不定你的芯片都不支持下载。

网友E:
建议买一套官方的开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