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8位PIC单片机做无感无刷FOC

楼主(2019-12-21):
用8位PIC单片机做高速无感无刷FOC合不合适。PIC 控制电机这一块好像不是很强。也很难找中文资料。知道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8位的目前做不了无感的..带传感器的可以做..

网友B:
有点难度,换高级一点的

网友B:
PIC32好像是专门做电机控制的。

网友C:
没问题,8位的也能处理,主要是看你处理到什么级别

楼主:
说来说去都是成本的问题。走量的,几毛钱都看的到。30,33的动则一二十元,根本不现实。

网友:
MCP的单片机貌似8位的都做不了FOC。
不过可以做正弦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