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AC芯片发出的三角波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9-12-21):
用的FOR循环控制DAC芯片发出的三角波是这样的
1不是等腰的规则三角形
2不连续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看着像带容性负载

网友B:
也可能是寄生电容,  如果 DAC 的输出阻抗很大的话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