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逻辑如何实现?

楼主(2019-12-21):
消防应急标志灯,供电2种主电36V电池3.7V,控制逻辑为:
(1)主电正常电池正常时指示灯由主电供电点亮,
(2)主电由正常转为断电时指示灯由电池升压供电点亮,直到电池放电截止
(3)一开始没主电,只插上电池(升压电路正常),指示灯不亮,只有连接主电再把主电断开,指示灯才亮。

PS:灯亮灭由MCU控制

网友A:
单片机可以控制电池供电的通断(能彻底断电);
主电正常可以强制开启这个电路;
单片机能检测主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控制电池供电的通断(能彻底断电);
主电正常可以强制开启这个电路;
单片机能检测主电状态。 ...

是不是MCU不断检测主电状态,如果主电接通则记录这个状态,当主电断开控制点亮指示灯

网友A:
肯定要不断检测啦,不然你怎么通过MCU控制灯亮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