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如何检测信道被占用-RSSI寄存器实战分享

楼主(2019-12-21):
检测信道占用的需求场景:

在使用nRF24L01模块做一对多或多对一的组网通信中,大家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在发送的时候,希望不要有其他的模块也进行发送,因为这样就会使无线信号发生碰撞,信道被堵塞,造成通信失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希望在发送前能知道当前信道是否处于空闲,如果空闲就发送,否则就等待一会,直到空闲下来再执行发送。利用这个机制,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碰撞的发生。

在nRF24L01+中怎样知道信道被占用了:

在nRF24L01+中有个RSSI寄存器,地址是0x09,该寄存器的0号位是代表当前信道信号强度的。当接收信号强度小于-60dBm时0号位为0,大于-60dBm时为1,该寄存器7-1号位是保留位,固定为0。这样我们通过直接读取该寄存器的值是0还是大于0就知道信道是否被占用了。

下面是该寄存器在一些模块厂家官方例程里的定义:
#define RPD                        0x09                        //接收功率检测寄存器

#define RSSI                        0x09                        //接收功率检测寄存器
下面是通过读寄存器函数读取该寄存器的状态值的代码:
StatusRPD = nRF24L01P_Read_Reg(RPD);                //如果定义的是RSSI,那语句中RPD换成RSSI

通过上面语句得到的StatusRPD值,如果大于0则是信道被占用,在逻辑代码中通过这个判断就可以识别信道是否被占用了。也可以在发送前用循环等待这个值的变化,直到为0时进入发送状态。如下面的代码:
while(nRF24L01P_Read_Reg(RPD));

为什么用循环等待,有时候会死循环(一直返回1):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上述方法的确可以得到当前的信道信号强度,达到判断信道是否占用的目的。但是在循环等待的时候,偶尔会出现死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读回来的状态值一直是1,但是的确没有模块在发送,已经将其他模块全部断电了,周围也没有强信号干扰,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仔细查看芯片手册,只找到下面这段话:

在接收模式下,可以通过RSSI寄存器检测接收信号功率。当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大于-60dBm时,RSSI寄存器的RSSI位的值将被设置为1。否则,RSSI=0。。RSSI寄存器的更新方法有两种:当接收到有效的数据包后,RSSI会自动更新,此外,将芯片从RX模式换到Standby模式时RSSI也会自动更新。RSSI的值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范围在±5dBm以内

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试验,理解了这段话所描述的具体内涵:
1、这个信号强度检测必须在接收模式下进行,在发送模式下是不准确的。
2、并不是无论什么情况下,这个寄存器都会被更新,只有CE由1变为0时才更新一次;或者在接收到有效数据的时候,会自动更为1。
3、当收到有效数据将该寄存器置1后,只有将接收FIFO寄存器的数据读出后,才会变为0,否则你变化几次CE都无效(这是手册没有提到的,多数会踩到这个坑)。

上面的死循环情况一般发生在执行发送的前夕,刚好收到一个有效数据时,RSSI寄存器被置1,而代码正在处理发送,又没有去读出数据,所以就一直保持着1,所以循环条件一直满足,就成了死循环了。

解决办法建议是在检测到为RSSI为1的时候,判断一下是否收到数据,如果收到数据先读出来,至于读出来的数据要不要处理,根据您自己的业务逻辑决定即可。然后操作一次CE引脚,再次更新检测一下是否有信号占用信道。此方法经过实际应用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