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电源有点不对

楼主(2019-12-21):
做了一个XILINX A7的PCB,电源有3.3V,1.8V,1.5V,1.2V,1.0V,0.75V,电源芯片用的是MP2143,在电源输出都接有磁珠接到对应的电源网络,便于拆解,现在的现象是这样,1.5V是给DDR3的电源和FPGA对应DDR3的bank电源,如果将所有的磁珠都断开,所有电源都正常,但是接上所有的磁珠后,即板子正常上电后,1.5V变成1.9V,断开此处的磁珠,1.5V输出正常,测量DDR3端(理论没有电压),结果是1.9V,非常标准的1.9V,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电压,接上磁珠,和不接此处的磁珠电源总电流不变,我想着电压过高的时候,DCDC会调节让电压下去,但是没有下去,最奇怪的是,只要下载了FPGA程序,即使程序不使用DDR3,电源就正常(即1.5V正常),以前没有遇见这种情况,还望大佬们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2020-02-02):
怀疑是3.3V电源网络的电压通过IO口串到1.5v电源网络了?

网友B(2020-03-10):
检查电路吧,大概率是电路问题

网友A:
撸主,刚好我最近电源选型的时候也用了你用的这个MP2143,实测这个电源不怎么好啊。

网友C(点评):
其实用着还好,但是我后面用的时候感觉文波比ti的稍微大点,不过没什么影响,也可能是我手头电感比较少,随便用个相近的值代替的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吧,大概率是电路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因为严格检查过很多次电路,没有电路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没程序相当于超轻负载,导致的,不过哪个板子后面所有功能都没问题,6G SERDES,千兆网口和DDR等,除了这个小问题,不过也没关系了,公司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倒闭了,再想解决也没得办法了

网友D:
半年不到就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年不到就倒闭了,

其实出来工作了也有六年多,基本都在小公司,也面试过很多创业公司,也遇见很多人出去创业,也有很多人拉我出去创业,可能刚出来我也有这种想法,但工作久了就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干出了一点成绩,或者发现了一些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仿佛觉得自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核心,再在工作上积累一点人脉就出去创业,有的想在行业做出成绩,有的想多些花样噱头,搭配好的PPT骗些投资,但是很多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创业规划,或者技术累积什么的,他们中很多人还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出来做就可以颠覆整个行业,也不否认确实有厉害的,创业成功的,但是更多的是死于各种原因,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