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定时器初始化后马上进入中断问题

楼主(2019-12-21):
STM32定时器初始化后马上立即就会进入中断,按网上的方法如果加一句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其实还是进入了中断函数内部,只是不执行用户的有效语句.  应该在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这句前加TIM3->CR1=TIM_CR1_URS; 这样中断的条件就不满足了,程序就不会进入定时器的中断函数内部了.

网友A:
嗯, 支持一下,  把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分享给大家,  是个好做法

网友B:
其实,那样清除也够了,在使能定时器更新中断前 执行这句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是不会发生一使能定时器中断就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如果按你那样操作,那就意味着只有定时器的溢出事件【上溢或下溢】才能触发更新中断。

但有些场合,比如希望软件方式触发 或从模式复位事件触发更新中断,如果此时将URS位清零就没法
产生相应中断了。

网友C:
应该是只需要清除标志位就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