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己封装过电路吗?

楼主(2019-12-21):
电路不复杂,由几个小零件组成,但为了更可靠,想封装一下。
现在有这些想法:
1、装在小管子里,电线从里面拉出,灌满热熔胶。缺点:热熔胶不牢固,管子两端是开口,如果有尖东西戳进去会破坏热熔胶。
2、用环氧树脂灌封胶、AB胶代替热熔胶,成本会高些,但应该比热熔胶结实多了。缺点:还是要有个管子。

最好是连管子都不要,把胶打到模具里,凝固就好了。

不知哪位有经验,谢谢!

tyw
有多大?上淘宝找现成壳子灌胶

网友A:
引出线装壳体里再灌胶

网友B:
我以为说的是sip。。。

这种没听说过,因为太简单,没人搞这个业务

网友C:
不想用管子就脱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