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28335进行ECAN模块初始化配置出现问题,求帮忙,急急急

楼主(2019-12-21):
最近在做28335的ECAN模块通信,在跑程序的时候,发现main程序在initECan处进入了死循环,进入InitECan错误出在CCE的地方,CCE一直在while语句里进行死循环,跑不出来。求大神指点一下,好几天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
    do
        {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

网友A:
初始化,可以参照示例。

网友B:
通过编程使CCR=1(主控寄存器(CANMC)的位12),设置为初始化模式。
仅在CCE=1(CANES寄存器的位4)时可执行初始化,然后才可以写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