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效的把一个数组左移一bit?

楼主(2019-12-22):
STM32F103如何高效的对一维数组向左移动一个bit?  就是LED点阵上使用的,我设计的效率相对市面上的成品LED控制卡,效率还是低了点。。都是用的是STM32F103C8T6系列。

默默的看大神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
有大神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M3核,因为有位带,甚至可以用DMA来做移位。
LED控制卡不熟悉,不过让我做,应该会考虑调整一下刷新起始位置,不需要真的移位吧。
话说回来,不过几百个字节,在内存里处理一下,能慢到哪去?

xch
M0+也可能有。已知FREESCALE M0+有。

网友B:
窗口方式刷新,根据左右移动或上下移动,调整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核,因为有位带,甚至可以用DMA来做移位。
LED控制卡不熟悉,不过让我做,应该会考虑调整一下刷新起始位 ...

DMA能做位带移动?

楼主:
没大侠搞这行的?

网友C:
无特殊指令的话,常规手段最简单是查表法移位,空间换时间。

网友D:
首先数组包装成32位,一次移动32个。用汇编语言的带进位循环右移。

网友E:
引用 楼主:
DMA能做位带移动?

好像不行。只能MCU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怎么搞吗?

bitband 操作可能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特殊指令的话,常规手段最简单是查表法移位,空间换时间。

如何查表,还不知道有这方法,讲讲看呀。

网友F:
效率低,是指不能在要求的时间内移位完吗?有没有具体的比较数据或者出现异常现象?如果是这样,可能要更高频率的单片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查表,还不知道有这方法,讲讲看呀。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再具体你就得花钱发个外包贴了。

网友G:
整个函数用汇编语言来写。首先清 C 标志位,然后对每一个元素执行一次 rrxs 指令,数据整体左移一位,原来的 C 标志位移到最低位,同时把最高位放到 C 标志位里。每次循环判断结束条件的时候记得保留上一条指令产生的 C 标志位。

网友H:
我也做实时显示控制卡,128*16的屏,显存就是16*16=256字节,而实际我会做成144*16的显存,即16*18=288字节,每移位一个点,就是操作一行18字节移一个点,16行都要移一次,一共要操作288个字节,我用STC8A8K64S4A12的8位机都可以做到256*32点,而用STM32F103系列的,轻松可以做到256*64点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实时显示控制卡,128*16的屏,显存就是16*16=256字节,而实际我会做成144*16的显存,即16*18=288字节 ...

左移动速度快,亮度也不降低?

网友I:
DMA + BITBAND确实是最高效的

楼主:
bit位段不能用dma吧?

网友J:
能不能用联合体,定义支持最长的整型和数组,移位整型变量,处理最高位,最后使用数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bitband 操作可能是最快的。

数组有点大,位带区域,这个芯片够吗?

网友K:
D触发器

网友E:
会不会软硬结合位移时最后多发一个位移脉冲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左移动速度快,亮度也不降低?

移动是显示给人看的,你能移多快? 帧频一般超过50Hz,刷新一帧移一个点,就是一秒移动3个汉字以上了,移太快会看不清的。刷新一帧移一个点,不会对亮度有任何影响的。我一般是0.8ms扫一行,扫16行是12.8ms,接着是2行处理数据不显示的(1.6ms),所以不会影响亮度。

网友L:
你既然用的1维数组,最佳方法是一个16bit数据代表纵向16个点的亮、灭。
然后采用修改指针的窗口显示方法,一个1维数组,比如你这里16*64,只是修改指针,每扫描帧修改一下指针位置,速度肯定跟得上。其实哪怕需要纵向滚动也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16bit数据内部的指针,指针指到几,则从第几bit开始输出。其实用1bit的亮、灭控制,还是多彩的16bit-24bit的画面移动控制,都是一个原理,内存开辟出一个对应的二维矩阵,点对点映射到LED。而实际显示,是可以从任何行任何列开始读取输出。修改读取的起始位置,就可以实现画面横滚、上下滚对角线滚等各种动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E:
bitband 操作可能是最快的。

不是快的问题,是不占用CPU时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动是显示给人看的,你能移多快? 帧频一般超过50Hz,刷新一帧移一个点,就是一秒移动3个汉字以上了,移 ...

我的单色 32*320点阵显示屏,向左移动速度和亮度不能兼顾。市面上相同stm32方案的商业控制卡,向左移动的相当快速流畅,亮度也很好。不知道他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技巧。我的始终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

楼主:
做好不容易呀

网友A:
变化快了亮度下降,感觉是刷新时序有问题。
检查一下刷新时序吧,再不行,改成双缓冲。
------
怀疑算法效率影响显示效果,那么具体要多快才够?这个可以定量算一下嘛。算法运行是us级的,显示要求是ms级的,说实话,算法效率不太可能影响显示效果的。
------
DMA移位带,使用内存到内存复制模式,类似a[0]=a[1]。
位带处理并不快,要讲快,还得是32位一起处理。位带处理的好处是逻辑比较清晰。
个人觉着,位带这个东西挺**肋的。不能说没用,特别是涉及读修改写的位操作,还是挺好用的,但真要说有多大用?相比硬件增加的复杂性,个人认为挺得不偿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单色 32*320点阵显示屏,向左移动速度和亮度不能兼顾。市面上相同stm32方案的商业控制卡,向左移动的 ...

亮度与你处理位移没有半毛钱关系。速度才有关系

网友F:
估计楼主是每移动完成就刷新一次,这样亮度和移动速度有关系了,没有按照显示屏那样定时刷新,还是程序运行机理的问题。

网友N:
支持28楼,你的刷新时序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O:
如果你的显示内存不大,比如每一个点只有黑白两色(即1bit) 整个数据大概是 320x4bytes,即1280字节的数组,
如果想快,就不要去移位,
最笨的方法直接定义 32 * 1280 的数组,每一组存放移位好的数据,然后你就简单DMA或者拷贝就行了,当然你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内存,
稍微复杂一点,定义16 * 1280 的数组,很明显,移位16位后,仅仅是错过2个字节
或者定义 8 * 1280的数组,每移动8bits,都会错过一个字节,循环使用就好
如果你还没有内存,那就只好做汇编了

网友E:
嵌入汇编也很快。平均每32位位移差不多3条汇编指令。

网友P:
<<1
这种不行吗,

网友Q:
在当前单片机资源如此丰富,速度如此快的情况下,
还研究这些奇技淫巧,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网友R:
胡乱写个程序做个试验,数太长,没仔细看,你自己对比下看看行不行。

        ldr r0, = 0x20000500
        movs r1, # 10
        bl __yi_wei
        bkpt # 2
__yi_wei: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r0=地址 r1=长度
        push {r4-r7,lr}
        mov r12, sp
        lsls r1, r1, # 5
        adds r1, r1, r0
        mov r11, r1
__xun_huan:
        mov sp, r0
        pop {r0-r7}
        adcs r0, r0, r0
        adcs r1, r1, r1
        adcs r2, r2, r2
        adcs r3, r3, r3
        adcs r4, r4, r4
        adcs r5, r5, r5
        adcs r6, r6, r6
        adcs r7, r7, r7
        push {r0-r7}
        mov r0, sp
        adds r0, r0, # 0x20
        cmp r0, r11
        bne __xun_huan
        mov sp, r12
        pop {r4-r7,pc}

运行前

运行后

网友A:
循环中间使用 LDM STM 进行数据存取。
push pop 指令就是用R13做基址的块存取指令。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循环中间使用 LDM STM 进行数据存取。
push pop 指令就是用R13做基址的块存取指令。 ...

我用的是M0的,这样改行不行?

你测试的的怎样?效率比C语言高不?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在当前单片机资源如此丰富,速度如此快的情况下,
还研究这些奇技淫巧,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

赞同,32*320=10240B 1.25k的数据,在内存直接开个vram就好了。

网友H:
移动速度相对于扫描速度很慢,所以原则上,移动不会影响亮度。
亮度取决于驱动LED的电流和占空比,我的卡不会因为移动而有亮度变化,因为我的每一行扫描占空比总是固定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动速度相对于扫描速度很慢,所以原则上,移动不会影响亮度。
亮度取决于驱动LED的电流和占空比,我的卡不 ...

你的数据时如何驱动输出的? IO模拟SPI方式 ,还是用的硬件SPI+DMA?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数据时如何驱动输出的? IO模拟SPI方式 ,还是用的硬件SPI+DMA?

软件移位操作输出,直接IO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