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变片、电桥相关的设计资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2-22):
STM32相关的程序

楼主:
#define AD7190_CS_H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
#define AD7190_CS_L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0)
#define AD7190_SCLK_H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fine AD7190_SCLK_L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
#define AD7190_DIN_H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fine AD7190_DIN_L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define AD7190_DOU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4)

楼主:
void AD7190_INIT(void)
{
  Delay(100);
  AD7190_CS_L;
  AD7190Write(0x60);
  AD7190_ID=AD7190Read_Byte();//读取AD7190 ID = 0xX4
  AD7190_CS_H;
  Delay(100);
  AD7190_CS_L;
  AD7190Write(0x10);//向配置寄存器写入24Bit配置数据
  AD7190Write(0x00);//CON23-CON16
  AD7190Write(0x02);//CON15-CON8
  AD7190Write(0x07);//CON7-CON0  0x00:GAIN=1;
                               //0x03:GAIN=8;
                               //0x04:GAIN=16;
                               //0x07:GAIN=128; (GAIN=128时,输入范围为+-39.06mV)
  AD7190_CS_H;
  Delay(100);
  AD7190_CS_L;
  AD7190Write(0x08);//向模式寄存器写入24Bit配置数据
  AD7190Write(0x08);//MR23-MR16
  AD7190Write(0x00);//MR15-MR8
  AD7190Write(0x3F);//MR7-MR0  fs(MR0-MR9) = 0x00ff = 255,即数据输出速率为4920/255=19.2sps
                    //0x00 0xff:19.2sps
                    //0x00 0x3f:78sps
                    //0x00 0x1f:164sps
                    //0x00 0x0f:328sps
                    //0x00 0x05:984sps
  AD7190_CS_H;
}

楼主:
void read_reg(void)//读取配置寄存器与模式寄存器函数,用于验证配置数据是否正确写入
{
    //读取3Byte配置寄存器数据
  Delay(100);
  AD7190_CS_L;
  AD7190Write(0x50);//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50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to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7190_CS_H;
  Delay(100);
  AD7190_CS_L;
  conf_reg[0]=AD7190Read_Byte();
  conf_reg[1]=AD7190Read_Byte();
  conf_reg[2]=AD7190Read_Byte();
  AD7190_CS_H;
  //读取3Byte模式寄存器数据
  Delay(100);
  AD7190_CS_L;
  AD7190Write(0x48);//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50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to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7190_CS_H;
  Delay(100);
  AD7190_CS_L;
  mode_reg[0]=AD7190Read_Byte();
  mode_reg[1]=AD7190Read_Byte();
  mode_reg[2]=AD7190Read_Byte();
  AD7190_CS_H;
}

楼主:
void AD7190Write(uint8_t Data)
{
  uint8_t data;
  data=Data;
  for(uint8_t i=0;i<8;i++)
  {
    AD7190_SCLK_L;
    if(data&0x80)
    AD7190_DIN_H;
    else
    AD7190_DIN_L;
    Delay(100);
    AD7190_SCLK_H;
    Delay(100);
    data<<=1;
  }
}

楼主:
uint32_t AD7190Read(void)
{
  uint32_t DATA;
  DATA=0;
  for(uint8_t i=0;i<24;i++)
  {
    DATA<<=1;
    AD7190_SCLK_L;
    Delay(50);
    if(AD7190_DOUT)
    DATA++;
    AD7190_SCLK_H;
    Delay(50);
  }
  Delay(100);
  return DATA;
}

楼主:
uint8_t AD7190Read_Byte(void)
{
  uint8_t DATA;
  DATA=0;
  for(uint8_t i=0;i<8;i++)
  {
    DATA<<=1;
    AD7190_SCLK_L;
    Delay(100);
    if(AD7190_DOUT)
    DATA++;
    AD7190_SCLK_H;
    Delay(100);
  }
  Delay(100);
  return DATA;
}

楼主:
void AD7190_Reset(void)
{
  AD7190_CS_L;
  AD7190_DIN_H;
  for(uint8_t a=0;a<50;a++)//提供大于40个写操作,复位AD7190
  {
    AD7190_SCLK_L;
    Delay(100);
    AD7190_SCLK_H;
    Delay(100);
  }
  AD7190_CS_H;
}

楼主:
    智能化称重传感器本身不带有任何显示装置,它的称重结果需要传送给主机、
主机对它进行操作时需要传送命令,这些操作都是通过RS-485通信接口实现的。
由于RS-485只做了物理层的规范,并没有包含上层协议,在应用时一般采用自
定义协议。由于Modbus协议具有简单可靠的特点,在工业上使用广泛[[50],因此,
本文中采用Modbus协议的子集作为通信协议来实现智能化称重传感器的数据交
换。

楼主:
    协议中一个重要操作是进行CRC计算,CRC校验即循环冗余校验,是一类
重要的线性分组码,检错和纠错能力强,在通信领域广泛地用于实现差错控制,
甚至在数据存储时也用到,以有效保证数据完整性。在单片机中一般采用移位及
异或运算或者查表法实现CRC计算,由于前者计算量较大,对于低阶次的CRC
查表算法使用较多。由于在STM32F系列处理器中都集成了硬件CRC计算单元,
因此可以简化计算过程。STM32F系列处理器中使用CRC-32(以太网)多项式为
Ox4C11DB7,进行一个CRC计算的时间只需要4个AHB时钟周期,用户操作时
对一个32位数据输入/输出寄存器进行操作即可,使用十分方便。

楼主:
    数据包发送程序较为简单,只需要按顺序将各个字段进行填充并通过RS-485
总线发送出去即可。而接收数据包时,由于数据包可能发生错误而出现丢失字节
的现象,这时不应该等待需要的固定字节数,而应该出现超过1.5个字符空隙时
识别出这是坏包,并丢弃该不完整的数据包,以防止下个数据包的损坏。由于中
断程序过长时会阻塞其它中断的发生,这样影响实时性,因此中断程序宜采用短
小精简的函数。所以在通信协议实现时单独分配一个任务用于处理接收数据包,
并分配一个消息邮箱用于串口的中断程序和数据包接收任务间进行通信,在串口
的接收中断函数中只读取接收寄存器中的字符,并将该字符发送给该邮箱,这样
可以保证中断函数精简,不至于阻塞其它中断发生。而数据包接收任务平时处于
等待该邮箱的状态,一旦邮箱不为空,则开始解析包字断,如果不是包头,则继
续等待;如果中间发生超时,则认为是坏包,也丢弃该包,并重新等待;同理,
CRC校验失败时也丢弃,其实现流程图如图4.7所示。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