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的高频性能好

楼主(2019-12-22):
是如何做到的?输入不是有RC低通吗?下面的看不懂

xch
"共基极的高频性能好"权当是放屁好了

网友A:
这是和其它方式的比较而言,共基集的频带更宽。分布电容一样大,共基的输入阻抗低,分布电容反馈到基集是接地的,频带自然宽一些。共发射机的,集电极到基集有一个分布电容的反馈,高频增益变小。

网友B:
电的特性是喜欢往低阻抗的那条回路。所以提高晶体管的频率范围就是找到方法让信号往放大器走是低阻抗的,往分布电容走是高阻抗的。

网友C:
都是RC,但是C看到的等效电阻不一样,电阻小,极点频率高,低通的转折频率高,带宽高呀。

网友D:
不过 共基极 没有电压增益

刚好说反,共基极放大器电流增益α<1,而电压增益可以做得相当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 共基极 没有电压增益

没有打错字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过 共基极 没有电压增益

共基极是有个没有的增益,不过好像不是电压哦

网友G:
原文读了几遍,我也没看懂!

网友C:
就是e极输入电阻低,会影响C看到的等效电阻。原书后面一页说了其实e极阻抗不为0。而共射放大器,输入是b极,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大。
如果是初学者这么讲难怪一脸懵逼,我一直很诧异为毛大家说这书讲的好?明明挺烂的……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过 共基极 没有电压增益

不是吧?你理解错了吧?共基放大我经常可以电压增益10~100倍,怎么没有电压增益呢?电流增益倒是小于1.

网友D:
嗯,  打错字了, 谢谢提醒

网友G:
一个问题要拖延个把星期,甚至个把月,才能解决---甚至不能解决,这些帖子看着太揪心
论坛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是个问题。

上图中的极点pole1,大小几乎是晶体管截止频率fT级别的,当然是高频特性好了。

相比较于共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