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22用于激光测距,GP22无法给出中断信号

楼主(2019-12-22):
本人用GD32与GP22组成激光测距系统。程序是按照例程AN032写的,但始终测不到GP22上的中断引脚给出中断信号(矫正高速时钟时的中断无法检测到,后面也一样),将GD32中中断检测语句屏蔽,发现可以通过通信检测将GP22中的寄存器1中的配置读回,说明通信正常,配置语句也正常。我将start引脚悬空,stop1,stop2引脚接通过FPGA发出的脉冲(模拟激光器给GP22的脉冲),其中stop1超前stop2时间1us,脉宽10us,周期1s。发现stop1,stop2引脚接不接信号,读回的结果寄存器的值都一样,不发生改变,读回随机的数,也不变。例程如下,配置与其相同。例程中D8引脚注释开启激光器,我不需要,所以屏了。问题:start引脚必须要给信号吗?有的说在配置中给start开启噪声单元就不用给start信号,我开启了。
void main(void)
{
  ENTR_CRT_SECTION();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EXT_CRT_SECTION();

  // Choose your Slot (SPI1, SPI2)
  void* Bus_Type = SPI1;

  /* controlled loop */
  while (Dummy_var!=11) // To control the loop, e.g. (Dummy_var!=7)
  {
    if (Dummy_var==10) Dummy_var=0; // Infinite loop

    if(configured_true==FALSE)
    {
      configured_true = TRUE;
      SPIx_GPIOs_Init(Bus_Type);
      SPIx_Interface_Init(Bus_Type);

      Ext_Interrupt_Init();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Power_On_Reset);
      Dly100us((void*)5);              // 500 us wait for GP22

      // Writing to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CR)
      // CR0: DIV_CLKHS = 2, START_CLKHS = 1, CALIBRATE = 0, NO_CAL_AUTO = 1, MESSB2 = 0, NEG_STOP = NEGSTART = 0,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0, 0x00241000);
      // CR1: EN_FAST_INIT = 1, HITIN2 = 1, HITIN1 = 1,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1, 0x19C90000);
      // CR2: EN_INT = b111, RFEDGE1 = RFEDGE2 = 0,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2, 0xE0000000);
      // CR3: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3, 0x00000000);
      // CR4: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4, 0x20000000);
      // CR5: CON_FIRE = b000, EN_STARTNOISE = 1,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5, 0x10000000);
      // CR6: QUAD_RES = 0, ...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6, 0x00000000);
    }

    // .........................................................................
    // ........................Calibrate High Speed Clock.......................
    // ...................Laser Rangefinder Measurement CYCLE...................
    // .........................Caluculate Result Values........................

    N_Measure_Cycles = 50000;

    diff_Cal2_Cal1_old = diff_Cal2_Cal1_new;

if((Dummy_var==0) | (Dummy_var==10))
{
    //--------------------------------------------------------------------------
    // Start Calibrate High Speed Clock Cycle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Init);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Start_Cal_Resonator);

    // Wait for INT Slot_x
    if (Bus_Type==SPI1)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4)==1);
    if (Bus_Type==SPI2)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11)==1);

    //Calculate Correction factor
    //The time interval to be measured is set by ANZ_PER_CALRES
    //which defines the number of periods of the 32.768 kHz clock:
    //2 periods = 61.03515625 祍
    CLKHS_freq_corr_fact = 61.03515625/
      gp22_read_n_bytes(Bus_Type, 4, 0xB0, 0x00, 16) * CLKHS_freq;

    printf("\n Correction factor for clock = %1.4f\n", CLKHS_freq_corr_fact);

    CLKHS_freq_cal = CLKHS_freq * CLKHS_freq_corr_fact; // Calibrated Clock frequency
}

    //--------------------------------------------------------------------------
    // Start Seperate Calibration Measurement Cycle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Init);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Start_Cal_TDC); // update calibration data

    // Note:
    // The calibration data are not addressed directly after the calibration
    // measurement but after the next regular measurement, before the next INIT.

    // Wait for INT Slot_x
    if (Bus_Type==SPI1)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4)==1);
    if (Bus_Type==SPI2)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11)==1);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1, 0x19490000);

    //--------------------------------------------------------------------------
    // 1st ToF Measurement plus calibratio data readout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Init);

    //Trigger pulse laser
    //    SetPortHigh;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SET); // Output HIGH
    //    SetPortLow;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RESET);   // Output LOW

    // Wait for INT Slot_x
    if (Bus_Type==SPI1)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4)==1);
    if (Bus_Type==SPI2)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11)==1);

    // First regular measurement (to readout calibration data)
    RAW_Result = gp22_read_n_bytes(Bus_Type,4,0xB0,0x00,16);
//    printf("\n 1. Measured RAW Value = %.0f \n",RAW_Result); // RAW value

    // Check Status Register, next free result register
//    printf("Stat_Reg = 0x%04X \n",gp22_read_status_bytes(Bus_Type));

    // readout the new calibration data from result register adr 0x01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1, 0x67490000);
    diff_Cal2_Cal1_new = gp22_read_n_bytes(Bus_Type,4,0xB0,0x01,16);

    //--------------------------------------------------------------------------
    // Caluculate the real time after the hole first cycle loop
    while (diff_Cal2_Cal1_old != 0)
    {
        avg_diff_Cal2_Cal1 = (diff_Cal2_Cal1_new+diff_Cal2_Cal1_old) / 2;

//        printf("\n OLD Cal2-Cal1 RAW Value = %.0f \n",diff_Cal2_Cal1_old);
//        printf("\n NEW Cal2-Cal1 RAW Value = %.0f \n",diff_Cal2_Cal1_new);

        average_RAW_Result /= N_Measure_Cycles;

        // Used Formulas:
        // ---------------------------------------------------
        //                 T_ref
        // Time_Value = ----------- * measured_RAW_Value
        //               Cal2-Cal1
        // ---------------------------------------------------
        //                   velocity_of_light
        // Distance_Value = ------------------- * Time_Value
        //                           2
        // ---------------------------------------------------

        // For this Source Code would be a Reference Clock used with 1 MHz

        Time_Result = (average_RAW_Result/avg_diff_Cal2_Cal1) * 1000;//time [ns]

        Distance_Result = Time_Result / 6.671281904; //distance [m]

        printf("\n Time Measure Result (ToF) = %.3f ns\n",Time_Result);
        printf(" corresponds to %.3f m of Distance\n",Distance_Result);
        printf(" to reflected point after %u Measurements\n",N_Measure_Cycles);

        diff_Cal2_Cal1_old = 0;
    }

    //--------------------------------------------------------------------------
    // if more than one measure cycle
    average_RAW_Result = RAW_Result; // set first value of average_RAW_Result

    gp22_wr_config_reg(Bus_Type, 0x81, 0x19C90000); // EN_FAST_INIT = 1
    gp22_send_1byte(Bus_Type, Init);

    //Trigger pulse laser
    //    SetPortHigh;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SET);   // Output HIGH
    //    SetPortLow;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RESET); // Output LOW

    //--------------------------------------------------------------------------
    // n'th ToF Measurement
    for (int i=2; i<=N_Measure_Cycles;i++)
    {
        // Wait for INT Slot_x
        if (Bus_Type==SPI1)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4)==1);
        if (Bus_Type==SPI2)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11)==1);

        RAW_Result = gp22_read_n_bytes(Bus_Type,4,0xB0,0x00,16);
//        printf(" %u. Measure RAW Value = %.0f \n",i,RAW_Result); // RAW value
        average_RAW_Result += RAW_Result;

        //Trigger pulse laser
        //    SetPortHigh;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SET);   // Output HIGH
        //    SetPortLow;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8, Bit_RESET); // Output LOW
    }

    //--------------------------------------------------------------------------

    printf("\nNEW CYCLE...\n");

    Dummy_var++; // To Control the loop

  } // End while Dummy_var

} //End main

楼主:
已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A:
建议淘宝买一个开发板学习学习!

网友B(2020-03-03):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硬件问题

硬件什么问题,同样遇到

网友C(2020-11-25):
可以有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的矫正高速始终也没有中断,能否指导下?

网友:
qq849763364  各位能否指导下

网友(2021-01-23):
请问硬件问题怎么解决的 ? 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