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及仿真设计》赠书通知

楼主(2019-12-22):
我的薄书《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及仿真设计》近期将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感谢本坛曾参予讨论网友正反面意见的反馈,我打算赠下列网友每人一本。
经查阅早期2012年讨论的帖子和我的印象,下列网友曾参予了讨论:
@6398,@HWM,@hzdyl,@king5555,@Lgz2006,@maychang,@nianyan99,
@pjy,@shalixi,@xukun977,@不起眼。
如有疏漏还请原谅。
以上网友如感兴趣,请用上述网名给我发站内短信,通知接收地址。为了保护隐私,可以提供代收人地址。
此通知有效期自今日起至2020年1月5日。之后,我会将收集到的地址通知出版社,由出版社直接寄出。
原打算在印刷后发此通知,但是出版社要提前放假,我这里就提前通知了。
请版主置顶至2020-1-5,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支持

你什么时候也搞一本书出来?

网友C:
顶起,到时,king5555给个书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时候也搞一本书出来?

中国---99%的模电书都是多余的,是浪费资源。

这些模电教材的内容,脱胎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MIT教材。
换句话说,现代教材的内容,和50年前的模电书,基本雷同。
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大家的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雷同的。

任何一个结论的成立,总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例如下图:

上图中对Rc没有任何约束,所以结论是有毛病的。
但是绝大多数教材都这样讲,正所谓走多了 就成了路,所以既然大家都这样写,那错的也是对的。

网友D: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希望楼主分享一下出书的心得

网友A:
电工不但要执迷于技术,有些智商,还要有些情商,懂一点人情世故。

顶楼所给名单,过半都是志趣高雅人士,非TI、ADI难以请动,无名小卒赠书,人家看不上。

而像我们这些水平底下的,就不会考虑这么多,网友赠书,那是给面子,我们就要捧场,或者是直接网购一本也行。

不知何时首印发行?

网友E(点评):
哈哈,简单粗暴,不绕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不但要执迷于技术,有些智商,还要有些情商,懂一点人情世故。

顶楼所给名单,过半都是志趣高雅人士 ...

据编辑讲,元旦前开印。具体如何发行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希望楼主分享一下出书的心得

这是振荡器线性理论比较全面的新分析。
新分析是建立在动态事实、负阻电路全面特性和电路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
希望这些分析可以给基础理论带来新的内容。

网友A:
转述个口号:

学习完楼主的书籍,我学完之后提升了10倍技能,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理论扎实了10倍,原来模电很简单。

楼主(点评):
不敢奢望,对读者能有些启发我就知足了。

网友F:
不错 !

哪一天 模拟版没了  书还在
哪一天  21ic没了      书还在
哪一天  我们没了     书还在

网友E:
建议楼主这么玩,发一个贴,预埋一个文件,在指定的日期解密,在不同的楼层,其中有免费送书,有打折购书,具体看你自己想怎么玩;让网友占楼,到了指定日期,公布生成楼层的多项式,统计并公布获奖楼层。这么搞既公平又有意思,不知楼主意下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这么玩,发一个贴,预埋一个文件,在指定的日期解密,在不同的楼层,其中有免费送书,有打折购书, ...

在专业的论坛,面向目标群体,等于花几K,给自己的新书做一个推广,有效受众和影响力比其他方式要好很多

网友A:
最近若干年,振荡器研究的主要热点是相位噪声,相关论文发表了很多。
于是可以研究超纯振荡器。

其中拉扎维和加州理工的Hajimiri,两个人是棋逢对手,经常相互PK理论功底。
例如关于相位噪声,两个人分别提出一种模型,例如时变模型。

再例如注入锁定,人们发现往振荡器中注入个与振荡器振荡频率类似的信号,会导致振荡器的瞬时幅度和频率都会变化,拉扎维2004年写了一篇论文,今年
Hajimiri也发表了两篇,看内容是分析的更彻底,更牛叉。

当然了,这些人研究出来的都是湿货

工程师直接使用人家的推导结果,生产个电路,叫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这么玩,发一个贴,预埋一个文件,在指定的日期解密,在不同的楼层,其中有免费送书,有打折购书, ...

谢谢建议,只是我不会这么玩,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若干年,振荡器研究的主要热点是相位噪声,相关论文发表了很多。
于是可以研究超纯振荡器。

谢谢你的信息。

我书的内容属于基本理论,没有专注具体的应用,但是有助于应用。这是指,振荡器开发中,如果没有振荡,想改进指标就无从下手,找不到方向。我提供的新判据可以可靠地保证振荡,至少没有失过手,因此可以提高开发的效率和增强成功的信心。

关于加入滤波器、提高相噪指标的内容,我还没看这篇**,但是感到主要的原理是窄带振荡,3节带通滤波器压缩了振荡器的带宽。在我书中,给了4个设计实例,其中一个是:915MHz SAW-VCO的设计。由于是窄带振荡器,频率的稳定度比LC的高许多,其相噪在 1 MHz频偏处可以达到 -150 dB/Hz上下。这些实例仅用于验证新理论、新判据的可靠性。

相信该新理论和新仿真方法有助于不同的应用开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振荡器线性理论比较全面的新分析。
新分析是建立在动态事实、负阻电路全面特性和电路基本原理基础之 ...

赞一个,必须买一本,拜读大作!

楼主(点评):
欢迎评论、提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支持

补充一点。

送书相当于是出版社给我的福利,花费都已纳入其规划。

用大白话说就是,不要白不要。

网友G: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友情提醒:离截止期还有3天(含1月5号)。

网友A:
有没有收到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收到书的???

你的出版社今天寄出了。

网友H:
书店什么时候有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书店什么时候有销售!

我不清楚出版社的销售计划。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书店什么时候有销售!

我问了出版社,目前不在书店销售,只销往高校、有关单位。

书店有自己的信息和订购渠道,会联系出版社订购。

个人现在也可以联系出版社邮购。邮购电话:028-8320 1495
书号:ISBN 978-7-5647-7509-4

网友H:
谢谢回复,我还是等京东上架再买吧,手上的一堆书都没看完。。

网友A:
写书/**如同雕玉,需要字斟句酌,严谨、完整、准确的传递信息,所以这是个苦差事,作者不但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还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我至少发过两个帖子,强调英语中看似不起眼的副词,非常重要,不能省略,省略后意思可能大变,甚至是错误。

上面图片中画红点处,原文中有个nearly,这个副词是不能省略的。而且许多著作中,为了强调这个副词,把正弦波振荡器称为【almost 正弦波振荡器】。

另外,定义也是门学问,如上面图片所示,要定义两种振荡器,用概率论中的术语说,这两个定义要组成完备集合,所以两个定义,只需要定义其中一个即可,用概率论的话说,两个定义相当于A+A'=1的关系。
所以定义完正弦波振荡器,张弛振荡器的定义就是非正弦波。
如果要突变,准确描述是从一个不稳定平衡态向另一个状态突变,张弛振荡器的输出波形,未必要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书/**如同雕玉,需要字斟句酌,严谨、完整、准确的传递信息,所以这是个苦差事,作者不但要具备一定 ...

欢迎点评和讨论。

如果你的“nearly"想表达的是:近似正弦的振荡,以表达实际的振荡状态;

我这里要表达的是,振荡的类型。这个类型是理想化的定性表达,定性表达可以是理想状态的。对于实际的非理想状态,我在后面做了另外的说明。

请继续点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点评和讨论。

如果你的“nearly"想表达的是:近似正弦的振荡,以表达实际的振荡状态;

以前的书籍比较严谨,可能是三人成虎,现代有不少书籍直接称正弦波振荡器了。

网友A:
本来是不想评论的,因为中国的人情讲究和谐,是凡请人作序评论,必定是赞叹这也好,那也好,即便是有问题也是绝不能说的,除非你是院士之类的名气太大的人,名气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怕得罪人了。

既然是欢迎评论,那就先说几处小问题。

后面这个负阻说法,是有问题的。

愿闻其详。

网友A:
r'=-R,相当于电源的负阻,是由负载精确控制的!
如此简单的电路要是能实现这个功能,绝对是专利级的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相当于电源的负阻,是由负载精确控制的!
如此简单的电路要是能实现这个功能,绝对是专利级的发明! ...

这解读为:这个等效电路 r' 是随负载而变的。

网友A:
【阻控电阻】,英文缩写为RCR!

网友I:
刚看到,点名赠书,谢谢!

收到短信,已回复。

网友A:
实际电压源,不可能是负阻,原因太简单了:

下图这个,才是正规的负阻:

最经典的双胞胎管子可以实现这种曲线:

网友A:
7.3节 对振荡器特性认知的缺失

这一节内容是反对诸如复频率和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数学,数学是人造的,所以不真实,所以不能反映真实的物理情形。

这个判断,几乎是与全世界学者为敌!
如果奈奎斯特稳定判据都是错的,不可信的,人类要倒退1百年???

楼主:
审查两天才通过,重复,删了。

楼主:
审查了两天才通过。重复,删了。

楼主:
这个网站可能出了点问题,我的回帖都审查了6个小时还没出来。

再发一次。

电流的方向反了。

楼主:
7.3节 对振荡器特性认知的缺失

这一节内容是反对诸如复频率和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数学,数学是人造的,所以不真实,所以不能反映真实的物理情形。

这个判断,几乎是与全世界学者为敌!
如果奈奎斯特稳定判据都是错的,不可信的,人类要倒退1百年???
首先,这节内容是反对 “反向利用 奈克斯特稳定判据 ,作为振荡器起振判据”,不是反对奈克斯特稳定判据本身。奈克斯特稳定判据是后来被人反向用于振荡器起振判据,后来被人认为是不靠谱的,我在文中已有说明。所以说,“为敌”者不是我一个,我只是进一步指出了不可靠的原因。

其次,仅就奈克斯特稳定判据本身而言,有“牛刀杀**”的嫌疑。即,该稳定判据有过度压制效率的可能。高稳定性和高效率是一对矛盾,如何在可靠工作的基础上提高电路的效率,是末章讨论的内容。兼顾矛盾的双方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站可能出了点问题,我的回帖都审查了6个小时还没出来。

再发一次。

既然你在北京工业大学教书,最起码要懂【电路分析基础】,你去电路分析基础教科书上看看我画的电流反没反!

某一端口的伏安特性获取,方法是在端口加入激励(这里可以是电压源),然后看电流,所以上面曲线中电流是可以向端口内流。

而你只是把电压源简单的理解成充电器了,可不是么,电瓶车充电器中的电流只能向电瓶中流,而不允许反充。

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要搞混了。

网友A:
退一万步说,如果电压源就是负阻,一方面世界会乱套,电源线都会振荡,另一方面用不着使用有源器件就能得到负阻,那电路设计可就简单死了,例如电池加LC就成振荡器了。

谐振LC该如何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在北京工业大学教书,最起码要懂【电路分析基础】,你去电路分析基础教科书上看看我画的电流反没反 ...

·       Static resistance (also called chordal resistance,absolute resistance or just resistance) – This is the common definition of resistance; the voltage divided by the current:[3][18][23]
Rstatic=v/i.
It is the inverse slope of the line (chord) from the origin through the point on the I–V curve.[6] In a power source, like a battery or electric generator, positive current flows out of the positive voltage terminal,[26] opposite to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in a resistor, so from the passive sign convention i and v have opposite signs, representing points lyingin the 2nd or 4th quadrant of the I–V plane (diagram right). Thus power sources formally have negative static resistance (Rstatic <0). [23][27][28]

引自维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gative_resistance

我只以电池为例介绍负阻的概念。至于应用,电池、电源可以当充电器,但不是只能理解为充电器。
你的问题分叉不少,把概念搞清楚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Static resistance (also called chordal resistance,absolute resistance or just resistance)  ...

很多东西,是你搞混了。

负阻振荡器中的负阻,指的是负的增量电阻,例如这种:

虽然是在第一象限,虽然R/I>0,也叫负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       Static resistance (also called chordal resistance,absolute resistance or just resistance)  ...

这么多英文,无非是证明 45楼倒数第二段所言不虚的?

关于负阻的概念,我在这个论坛聊了4,5年了,帖子一大把,如果我连个都没把握,那我这十几年的书也白看了。

网友A:
说到负阻,再一次提个醒,有个流传最广的谣言:

如上图,两个晶体管结构,是绝对不可能模拟出负阻的!不管是仿真还是实测,在第一象限曲线和二极管曲线雷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是你搞混了。

负阻振荡器中的负阻,指的是负的增量电阻,例如这种:

你说的是“动态负阻”或者“微分负阻”,是负阻里的一类。
动态和静态负阻在电压、电流关系和概念上是相同的。

网友A: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而且网上论文成把抓,电源内阻如果是正的,根本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了,没有负阻!

解决争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实验
既然给你电池就能得到负阻,那么得到振荡器就唾手可得了。
再给你任意多个RLC元件,不给有源器件,你要是能设计出个振荡器,我就信你了。

如果设计不出来,说什么都不好使。
争论可以没玩没了,太耗精力,实在受不了,所以实验决定结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而且网上论文成把抓,电源内阻如果是正的,根本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了,没有负阻!

首先,看来你忽略了“电池的等效电路 r' ”这一概念。
电池的内阻 r 不同于电池的等效电路 r',是 r'<0。

其次,用电池做振荡器负阻的实验,我没见过,以前也没想过。如果要做,将是一个项目。能否成功,存在一些前期未知数,我现在没有条件做,但是有实验的方案。在确定这些未知条件后,才可以得出“电池负阻(静态负阻)谐振电路能否振荡”的可行性结论。

为使问题聚焦,现在需要给主要争论下结论,“动态负阻 和 静态负阻 仅就负阻而言,其概念是否相同?”
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有无电池负阻振荡器的内容,不影响我的电子振荡器线性分析。

网友A: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之所以能畅通交流技术话题,是因为他们学习使用的是相同内容教材。所以说到某个术语,例如欧姆定律,所有人头脑中浮现出同一个概念:V=IR!

可如果是不同背景的人聊相同的事情,如同只懂汉语的人,和只懂泰语的人聊天,叽里呱啦,双方都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也不看,甚至连【电路分析基础】中的东西都不承认,很多认识都是个人想象,这样的天聊起来,真能累死人的!虽说都是讲电路这个相同主题,但实际上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电池+几毛钱RLC+示波器就能做成的实验,怎么叫没有条件做?物料上不超过3元,理论上你这已经出书,不缺理论,而且书中用几万元R&S分析仪!那缺什么?

网友A:
楼主,还没转过向来吗?
电路如此简单,你都能把自己给绕进去。

网友A:
说什么【r'是从电池外部看到的电池等效电路】,电池的等效电路你已经事先给出了:戴维南等效!
然后对戴维南等效电路再求一次等效,居然是-R,你不感觉见鬼了吗?电池等效电路是负的负载电阻R?

网友A:
这个没法评论,只能说无语了。

楼主方便介绍一下自己的教育背景吗?
例如本科在哪读的,学的什么专业,学习过什么课程等。

“无语”不是反驳。我现在不打算牵扯技术之外的话题,欢迎你对技术观点进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r'是从电池外部看到的电池等效电路】,电池的等效电路你已经事先给出了:戴维南等效!
然后对戴维 ...

如我之前引用的英文内容,源的电压电流的等效物是一个负阻;这个源另行等效成一个戴维南源,有问题吗?这个“二次等效”有错吗?一个是性质等效,一个是形式等效,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我之前引用的英文内容,源的电压电流的等效物是一个负阻;这个源另行等效成一个戴维南源,有问题吗?这 ...

如果某本学术著作的参考书籍,是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基本上就没有学术性可言了,最多是科普读物。
显的太不专业了。

有错可以指出来。

网友A(2020-01-23):
引用 网友J:
如同七年前,我给予jz高度的评价,这本书厚度不到半公分,废话不说,句句实实在在,值得细细研读。十一年 ...

那你好好研究,我这本书也寄给你,望你研究20年后,成为天下第一振荡器高手。

自己挖坑填自己的地方太多了。
P170说FBO没有负阻分析,NRO有负阻,但没传输增益分析!!!

又说【两种振荡器都没有全面的负阻特性分析,也没有对动态的起振事实进行动态分析】
后面的无源之水,说的我要哭了。

欢迎反驳。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希望您也写本书,我也会给你高度的评价。我这有一位专写PROTEL的,他说吃芝麻烧饼沒有不掉芝麻的,但愿你 ...

动物界的平头哥,不是白叫的,即便是老虎、猎豹碰到眼镜蛇,也是绕道行走,惹人家占不到多少便宜,而平头哥可以上去就咬,咬的剩半个身子。

所以,平头哥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论坛上要当平头哥,也是如此。
例如这个帖子放那儿一年零3天了,也没有人能看出错误,而平头哥可以!

没有两把刷子,还要硬当平头哥,可能会损失10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日久见功底,目前有五杰:本大师丶jz丶不起眼丶大蚂蚁丶9490,再扩大一些,则AD丶黄总丶tainxj01丶RD丶葉 ...

哈哈,我是球都不懂的,什么都只懂一点点皮毛。

但是,虽然只懂一点皮毛,陪你们几位大仙聊天,是够用的了,正所谓学以致用。

网友A:
呵呵呵呵,围观的群众都说看不懂。

对比下原文,压缩了50%,差不多只剩下公式,这样都能看懂,你是神仙?

网友A:
我前面说了,工科学生啃数学专业这些纯数学理论,是费时费力,效果还有限的。

你看大师抄书,也只抄前面两章,后面的不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如同七年前,我给予jz高度的评价,这本书厚度不到半公分,废话不说,句句实实在在,值得细细研读。十一年 ...

这本书厚度不到半公分】

你们那地方的单位制和国家标准不一样?或者是你收到的书和我收到的不一样?把9mm说成是不到半公分?

网友A:
隔几行,抄一行,或者说是跳着抄的:

例如:

比对下原文:

这样下跳棋,基础不好的观众,受不了。

网友A:
楼主走火入魔30多年了,现在即便是派杨振宁来给他讲课,也难以挽回了,是一条死路走到黑,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不过在心理学上,这种反应也正常,因为他如果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那么他无法给自己过去的30多年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大到无法认输。

所以现在也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上,这样起码还有一丝丝希望,如果承认错误,那么必须承认自己浪费了35年时间,绝对不能接受。

网友A:
出现这种难以承受的尴尬,主要原因看书太少了,导致视野狭窄。
根据书中序言,老周可能是被北京工业大学的华有年教授给坑惨了,1985年,华有年告诉周,振荡器原理是个谜,而老周信以为真,开始了振荡器原理的"研究",这一干就是30多年。

如果当时周能找些正儿八经有实力的教授探讨一下振荡器原理,可能就不会浪费30多年了。

网友A:
上个世纪5,60年代的模电教科书上,就已明确指出:巴克豪森判据是必要非充分条件!

但是对于许多常见的简单电路,在一定条件下,这个判据就是充要条件了,正因为如此,教科书上可以用巴克豪森判据来判断电路能否振荡。

但是现在是21世纪了,还有人把巴克豪森判据当成成分条件使用,发表论文说找到了反例,俨然像找到了理论漏洞一般,感觉非常有学术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难以承受的尴尬,主要原因看书太少了,导致视野狭窄。
根据书中序言,老周可能是被北京工业大学 ...
出现这种难以承受的尴尬,主要原因看书太少了,导致视野狭窄。
根据书中序言,老周可能是被北京工业大学的华有年教授给坑惨了,1985年,华有年告诉周,振荡器原理是个谜,而老周信以为真,开始了振荡器原理的"研究",这一干就是30多年。

如果当时周能找些正儿八经有实力的教授探讨一下振荡器原理,可能就不会浪费30多年了。

你的话说大了。我不打算多回应,只问你一句:我书中的新旧判据对比部分你看过了吗?有什么评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话说大了。我不打算多回应,只问你一句:我书中的新旧判据对比部分你看过了吗?有什么评论? ...

你这书,基本上是没法看,也看不下去。

另外:
用箭头表示电压升或电压降,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时的惯用做法,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少了,后来80年代几乎是绝种了。
现在还使用箭头,是一股浓浓的复古作风。

对电压的表达方式,我真没注意。谢谢提醒。
网络新风不用箭头表示电压、电流?

网友A:
7.1节大谈无源之水,谁知到了人家新理论部分,源出来了:

老掉牙的旧理论中,也是这么讲的好不好?你自己没看见,不代表就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节大谈无源之水,谁知到了人家新理论部分,源出来了:

你的理解有误。
噪声给独立源提供了初始的能量。这里的区别在于,我的模型有独立信号源,而现有理论的没有。

与独立源无关的模型是无源之水。

网友:
回复TA

网络新风不用箭头表示电压、电流?

不敢说一定没有,因为国内很多人写书,包括清华北大,都是抱着本英文书拼命抄。

如果他照抄的是老书,尽管现在是21世纪了,但仍有可能出现箭头。

我可以保证,现代的名教材,使用70年前的符号习惯的几率,几乎为零。

上个世纪30--50年代的教材中,几乎都是箭头。

我注意到了,电压改用 +、- 号表示方向。以前没在意这个趋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有误。
噪声给独立源提供了初始的能量。这里的区别在于,我的模型有独立信号源,而现有理论的没有 ...

什么叫【现有的理论】??

来看一本70年前的教材:

你看还有源?

所以,如果你这本书,如果是100年前的著作,可能还能看看。
2019年还发表这种过时的言论,匪夷所思!

网友A:
再看看1955年的模拟教材,负阻振荡器中有没有源?

所以,你这【现有的理论】,指的是100年前的理论?

是晶体管振荡器模型吗,为什么现在不用了?
有负阻吗?这个信号源是怎么等效出来的,什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现有的理论】??

现有理论,我已经在”回顾“部分简介过了,这是直到目前(现有)教科书中的理论。

现有理论的非线性模型,是没有独立源、反馈-输入的单端口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理论,我已经在”回顾“部分简介过了,这是直到目前(现有)教科书中的理论。

现有理论的非线性模型 ...

不要一口一个【现有理论】,说法要准确,改成【我知道的理论】比较客观。
你【知道的理论】不等于【现有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你这书,我一看最后一页的【参考资料】,就感觉大事不妙了----一共14篇参考文献,其中3个是维基百科,2篇是关于巴克豪森判据的低水平英文**,专业的论文几乎没有一篇,有名的专著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参考资料】不必多,现在是求新求变,不是抄旧书。

不懂就不要瞎扯!

如果某个领域是新兴领域,而你是这个领域的开创性大牛,那么你写书的参考文献可以很少。

如果你研究的领域有100多年历史了,写书居然还不看文献,后果跟本贴一样尴尬----很多东西在70年前就解决了,还无病之呻吟,说现有理论有种种bug,很多问题没解决,这是自欺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不要瞎扯!

如果某个领域是新兴领域,而你是这个领域的开创性大牛,那么你写书的参考文献可以很少 ...
如果你研究的领域有100多年历史了,写书居然还不看文献,后果跟本贴一样尴尬----很多东西在70年前就解决了,还无病之呻吟,说现有理论有种种bug,很多问题没解决,这是自欺欺人!

这么说吧,这个领域发展了有近百年,不等于我的内容是类同。这反映在我写的新内容没有参考可用
在基础知识上,参考有几个链接,给出了我参考内容的来源(不属于我的贡献),每个链接里头给出的参考都不少。
在现有理论的简介中,我有意不提具体的文献,而采用综述。因为这些是我要反驳的内容,没有必要将作者、著作一一列出,有链接足矣。

这些少量参考已覆盖我涉及到的内容。著名专著跟我的内容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这个领域发展了有近百年,不等于我的内容是类同。这反映在我写的新内容没有参考可用。
在基础 ...

你那专利发表10多年了,为何至今无人问津,引用量=0??偌大的中国,就没有一个识货的?

反思反思吧!

另外,书中好多"抱怨"【现有理论】不行的说法,根源是你自己没搞懂!

例如所谓的开环仿真,你以为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把环路截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专利发表10多年了,为何至今无人问津,引用量=0??偌大的中国,就没有一个识货的?

反思反思吧! ...

没什么好反思的,搞没搞懂,优劣用事实说话。

关于开环仿真,无论你在哪里开环,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奈克斯特判据是无法判断电路性质的不同。不信就试试。其中的原因,我都指出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好反思的,搞没搞懂,优劣用事实说话。

关于开环仿真,无论你在哪里开环,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奈克 ...

我上面问你教育背景,就是因为通过讨论,发现没有什么基本功,所谓的创新,差不多就是胡思乱想,毫无章法。

例如这儿说什么那奎斯特判据无法判断电路的性质,你怎么不说万用表无法识别出使用者是男是女??这是它该干的活吗?

上面还说负阻没有FBO,FBO就没有负阻。环路从哪断开都一样。。。。唉,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问你教育背景,就是因为通过讨论,发现没有什么基本功,所谓的创新,差不多就是胡思乱想,毫无章 ...

有事说事,我不想在聊背景上花时间。我看事物的方式与你不同,喜欢直击技术焦点,靠逻辑、基本原理判断,不扫外围。我已经过了靠背景判断的阶段。

例如这儿说什么那奎斯特判据无法判断电路的性质,你怎么不说万用表无法识别出使用者是男是女??这是它该干的活吗?
上面还说负阻没有FBO,FBO就没有负阻。环路从哪断开都一样。。。。唉,无语了。

书中说的“无法判断电路性质的不同”,指,满足同一个旧判据,有的电路内部可以出现负阻,有的不可以。这导致了旧判据的不可靠。而新判据可以判断。如果一个判据可以准确地判断,另一个不可以,你认为,用判据判断电路性质不同的能力,是该有还是不该有?能干这活,对判据的可靠性来说,该能力是有好,还是没有好?

开环分析,是你质疑我的开环位置的吧?另外,我从没说过FBO没有负阻、负阻没有FBO。我说的是,奈克斯特判据不能保证、判断电路内部是否有负阻。两种说法相差巨大。
无论你如何安排开环仿真,奈克斯特判据不能判断电路内部是否存在负阻的结论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事说事,我不想在聊背景上花时间。我看事物的方式与你不同,喜欢直击技术焦点,靠逻辑、基本原理判断, ...

这确实是大实话,那奎斯特不能判定有无负阻,欧姆定律无法判定电路中有几个电阻,焦耳定律无法判断电路中有无电容,基尔霍夫定律无法判断PCB尺寸。。。
麦克斯韦方程不能打印书籍,拉普拉斯方程不能当摩托车骑。。。
这些都是大实话,正确无比的大实话。

网友A:
大家看下图片最后一段,人家说基于拉普拉斯的数学分析,这些属于数学,或者是人造的,于是呢,这些东西就不符合真实的电路,没有完整的物理特性。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数学都是假的,物理都是真的,于是数学不能用来解释物理,因为假的不能解释真的。

这个逻辑非常紧凑,一气呵成,老5抓紧来佩服佩服吧。

收人送书,按照中国人情,需要赞赏,赞赏我说不出口,我不点评怎么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下图片最后一段,人家说基于拉普拉斯的数学分析,这些属于数学,或者是人造的,于是呢,这些东西就 ...

你理解有误,我一一作答。

关于FBO与负阻的关系,不是FBO不能产生负阻,而是现有理论的FBO分析没有负阻分析。

大家看下图片最后一段,人家说基于拉普拉斯的数学分析,这些属于数学,或者是人造的,于是呢,这些东西就不符合真实的电路,没有完整的物理特性。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说:数学都是假的,物理都是真的,于是数学不能用来解释物理,因为假的不能解释真的。

极端了。这不等于我说所有数学与物理脱节。例如我写了,S参数就是与物理结合的例子。

欢迎你点评。对你的点评,我也有必要回应。欢迎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有误,我一一作答。

关于FBO与负阻的关系,不是FBO不能产生负阻,而是现有理论的FBO分析没有负阻 ...

这样聊天,我能聊疯,你能出院。。。

听你这么说,某种分析方法,必须是FBO分析+负阻分析二合一组成的???不这样组成就叫有问题???

例如某个数学题:我先用代数方法求出了正确答案,然后再用第二种方法---如几何方法也求出了正确答案。
碰到老周同志批改这个试卷,只给50分,理由是解题方法有问题,代数方法中没有几何方法,几何方法中没有代数方法。

这叫**蛋里挑骨头,存心找茬!

像你这样胡思乱想,即便再研究100年,我估计都出不了成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聊天,我能聊疯,你能出院。。。

听你这么说,某种分析方法,必须是FBO分析+负阻分析二合一组成的? ...
听你这么说,某种分析方法,必须是FBO分析+负阻分析二合一组成的???不这样组成就叫有问题???

现有理论的FBO分析方法,分析出的是放大器特性,没有振荡器的负阻特性,这已经导致了判据可靠性的问题。
有能分析出振荡器特性的方法,得到可靠的振荡判据,不是更好吗?这是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理论的FBO分析方法,分析出的是放大器特性,没有振荡器的负阻特性。有能分析出振荡器特性的方法, ...

上面说了,不要一口一个【现有理论】,应该说成是【你知道的理论】,【现有理论】和【你知道的理论】,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等价,所以不要用你知道的理论,代表【现有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不要一口一个【现有理论】,应该说成是【你知道的理论】,【现有理论】和【你知道的理论】,根 ...

我介绍的现有理论自然是我知道的理论,当然不是全部理论,没有涉及无关的内容,这就是“简介”的含义之一。不用纠缠这些词眼。如果你对我表达的内容有补充和异议,可以指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介绍的现有理论自然是我知道的理论,当然不是全部理论,没有涉及无关的内容,这就是“简介”的含义之一 ...

没有异议!
你说的全都正确,正确无比,无比正确。

就这样吧。

网友C(2021-03-18):
引用 网友J:
一年多前的赠书53楼,楼主作者在本坛一次赠送二十余本,开启着书送书的典笵。 ...

这本书,让我线性代数入门了,最后一章有个例子,照着做一遍,好多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