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高压DC-DC芯片XD308H输出电容啸叫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22):
XD308H标准电路图,输入电压100-200V,功率不大。空载时,L2为RH127封装电感,换工字电感也一样,该处波形如图,声音应该是5.678K过冲产生的。调整R94、C66和假负载R8的大小效果不明显。有懂的大佬希望指点一下从何处着手,消除啸叫。

R7为0.39欧

网友A:
声音有多大,离板子多远能听到?接上真负载还叫嘛,声音大小是否随负载变化?

网友B:
电容啸叫没见过,电感啸叫倒是常见,看你震荡回波也不明显,换好点的电感吧

网友C:
看了下你的波形,周期180uS,5.678K,能不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啸叫没见过,电感啸叫倒是常见,看你震荡回波也不明显,换好点的电感吧 ...

标题错了,是电感啸叫。浸漆或换一体式电感,主要一体式电感没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的波形,周期180uS,5.678K,能不叫吗?

不幸落音频范围了,压差大,标准电路工作频率就低。这芯片用的人挺多的吧,也不知道都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有多大,离板子多远能听到?接上真负载还叫嘛,声音大小是否随负载变化? ...

声音挺大,上真负载会小,但还是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幸落音频范围了,压差大,标准电路工作频率就低。这芯片用的人挺多的吧,也不知道都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

看了芯片资料,都没有明确芯片到底是怎么定频率的,只能给你一点思路了。
你都说了,标准负载时候,频率就比较低,则你可以试着调整主电感量,加大或者减小,努力将标准负载频率提起来。然后,通过合理增加死负载,抑制最小负载时候可能的低频,应该可以解决啸叫的问题。
一般来说,这种线路负载比较轻,则主电感应该加大。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网友D:
你用的哪种电感?拍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D:
试试这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挺大,上真负载会小,但还是有声音。

有音频范围的信号很难搞,即使是电感点凡立水或换成一体的,还是会有声音,可能与关键节点的布线有关
不知道你这个实际使用声音有多大?一般电源模块多少都会有些可闻噪音,凑到机壳能听到都不算大

网友E:
去掉吸收部分,FB上部电阻并联电容100PF--2.2NF

网友F:
楼主好些天没有上来了,也许解决了吧。
R94、C66的参数错了。R94、C66位置是用于解决高频振铃的,解决不了啸叫。
如果还没有解决,试试把 C10 减小成 22uF,也许开关频率就变成听不见的56KHz了。
如果害怕输出电容减小,纹波增大,可以试试加串一个电感,再并一粒220uF电容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G:
这是参考设计,如果电路没有问题,仔细看看有没有器件规格问题。

网友H(2023-03-20):
芯片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很多情况下都是外部参数不合适,可以直接联系厂家(迅迪)咨询获得技术协助(技术问题不建议直接联系代理商,可能没法获得较好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