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16 控制风机无法调速

楼主(2019-12-22):
现象:控制脚输出高时,电机停止运转;控制脚输出很短时间低时,风机低速运转;控制脚输出1ms以上高时,风机全速运转。问题:理论上风机速度应该和控制脚输出时间占空比成正比,但是控制叫输出很低占空比的波形,风机会全速工作。

器件:双向可控硅BTA16,光耦MOC3020,风机功率370W。
原理:检测到零点,输出低,使用定时器控制时间。零点间隔10ms。

网友A:
相位反了吧。
贴你的过零信号和触发波形看看?

网友B:
晶闸管调压,是过零延时触发,弄的

网友C:
过零触发,全周波通过,不全速你还想半速不成,看你电路结构应该是调周波数改变电机转速,这个要算周波百分比对应到时间控制,不是你那么做的。自己再好好想想

网友D:
输出触发脉冲必须是过零以后经过0-10mS可控延时的脉冲,延时越小,输出电压越高,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是,最大延时不能超过某限制,超过了进入对角象限,会引起不需要的误触发。这里不是靠控制触发脉宽来调整电压,至于触发脉宽,基本上1mS肯定可以可靠触发了。
你表现的情况,应该是控制策略有问题了。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是电机和风机不匹配导致的。用可控硅调角调节电机转速基本原理是降低电压,电机拖不动负载自然转速就会下降。但是电机功率比负载大很多的话,这就不好用了,因为你把电压降到很低,电机功率依然比负载大,自然还是原来的转速。

楼主:
初步测试是控制停止需要在零点附近。可控硅控制风机感觉不好做,看网上帖子RC那个还需要根据风机功率去做调整。。

网友E:
理论上风机速度应该和控制脚输出时间占空比成正比————————————你这话完全是放p

我在6楼的发言都是给猪说的。

网友F:
不是所有的交流电机都可以改变电压来调速。有一种叫电磁调速电机,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就要用到变频器,还有的单相交流电机有几个速度档的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