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用于无线节点的电流/能源记录检测模块

楼主(2019-12-22):
普遍的电能检测模块都是针对220v的,我找针对12v的,24v的5v的,用于检测IOT传感器,执行器等的能耗。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34&ns=1&abbucket=11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428899778622

楼主:
是要电路板的那种,做到产品里边的。监控LED灯坏没坏的。和智能灯一块做进去。

未来可能用来分析电流数据,用来做动作确认

比如说,现在PLC的开灯,没有反馈,要加一个电流检测确保灯真正开启了。

所有的电器都可以用这个思路来反馈确认动作。要求是体积小,速度可以上升。最好是芯片soc出来了。

现在普遍都是搞一个大线圈做220v的,这个精度低,不精锐,也很难在终端执行器通过电流波动分析具体动作,为ai分析做铺垫。

上文中产品明显是针对最终用户量不大的情况,没法当成一个产品的模块,最好是有芯片公司专门的soc,改改layout就能集成,前期可以用模块拼。

楼主:
实际上就是个电流检测电阻加ad,加mcu,采样电阻可以用rohm的。不知道有没有做的好的芯片厂soc方案。

楼主:
usb电流表。有没有做模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电流表。有没有做模块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489221834&ali_refid=a3_430585_1006:1151002142:N:y8SRmSpm3%2 ...

太感谢了,T叔您都是怎么找到的。我搜了半天只有一堆USB测量的,就是找不到原作者,也找不到芯片厂。

非常感谢

tyw
搜索关键词里加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