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 欠压复位 BOR开启后, 容易重启

楼主(2019-12-22):
有个项目用到2个UART,所以选了PIC18F25K22,开启BOR 欠压复位2.2V,有的单片机就会重启,大多数不会重启,用PIC18F45K22也会出现这个我问题,我的板子供电3.3V,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关闭这个BOR功能就正常了,我以前用PIC16F886,16F1938,16F1947都没有这个问题,难道这个片子需要哪里特别注意,在此请假各位,谢啦。

网友A:
你的电路供电部分质量如何?有没有可能发生瞬间低于2.2V的情况产生?  还有你可以做个交叉验证,比如某块电路容易发生复位,但是同批生产的另一块电路板就不会发生复位,那么把芯片对调一下,看看问题会不会跟随芯片走,这样再做下一步分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电压不稳吧

网友B:
沙发上高手讲的对,可以先排查是不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供电部分质量如何?有没有可能发生瞬间低于2.2V的情况产生?  还有你可以做个交叉验证,比如某块电 ...

电源是用的LDO SE8550,输出接47uF电解,我按照你的说法,试试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