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板电压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9-12-22):
光伏组件,单块(360W/40V),需要20块组成一个大串(正负首尾相连,最后出一组正负),接入逆变器。所以端电压约800V,现在想要检测每块组件的电压,用什么办法好呢?

网友A:
精度成本接口都没提……
最简单的推荐就是二三十块钱买个万用表,用直流电压1000V档测量

网友A:
想要好看还有各种标准的指针式电压表头

网友B:
Vf隔离转换最便宜,其次用隔离运放,或者用霍尔直流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光耦整列 切换,进AD 扫描轮测
参考分立器件做的BMS系统

网友D:
总电压这么高,要测量各组件,肯定必须采用前端数字化+隔离传输。
每块带一个ADC的单片机,最好采用菊花链类型的传输,这样总线比较简单。隔离可以采用高速光耦。采用菊花链形式则所有独立单元可以一模一样,做起来容易,最后一个接入采集端即可。
通信原则是这样的:按照地址递加原则转发主机查询信号:同时向主机端发送发并通过菊花链另一端转发主机查询请求(地址递增)。对于另一端查询回复信号则直接照抄向主机端发送。

网友E:
用20个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