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可以IO模拟吗

楼主(2019-12-22):
我看并不是每个IO都支持PWM,如果实现简单的无极调光控制需要多路的PWM,那么可以IO模拟吗,有人这么做过吗

楼主(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1344-1-1.html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用定时器中断,里面弄个计数器,中断周期是可调的最小单位。在中断周期判断是否输出高低电平。或者是否有占空比更新。

网友A:
可以,但是可调的灵活性没有PWM硬件的好

网友A:
另外还会占用宝贵的定时器。

网友B:
当然可以,缺点是占用较多资源,同时频率还不能上得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需求,如果只有需要简单的定时输出,可以用gpio + timer作。
但有其它的事件需要处理的情况下,软件的pwm ...

嗯,有道理,可能会被其他中断打断,除非就弄一个这种功能,如果只搞这一个功能,应该不会被打断吧。如果有其他中断百分百后有被打断闪一下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缺点是占用较多资源,同时频率还不能上得太高。

嗯,准备试试看,看看多大的频率肉眼看不出来。

网友D:
很多LED灯的PWM频率只有几百赫兹,以前的LCD显示器,护眼显示模式,刷新频率也不过80Hz,完全可以这样做。人眼的视觉暂留是 十~二十 毫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LED灯的PWM频率只有几百赫兹,以前的LCD显示器,护眼显示模式,刷新频率也不过80Hz,完全可以这样做。 ...

你说的非常对。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1344-1-1.html
经过测试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会占用宝贵的定时器。

试过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需求,如果只有需要简单的定时输出,可以用gpio + timer作。
但有其它的事件需要处理的情况下,软件的pwm ...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1344-1-1.html
试过了,很好,哈哈,可以的。